一个易变形的铝板,请教加工

楼主(2011-04-05):
一个200•200•12容易变形的铝板,要铣到9个毫米,而且平行度是0.02mm在数控铣上干,主轴又不能下到工作台,只能在铝板下垫东西,请问一下咋装夹咋铣才能达到要求!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200•200•12容易变形的铝板,要铣到9个毫米,而且平行度是0.02mm在数控铣上干,主轴又不能下 ...

你好,我本身是搞钣金的,但现在没在上班了,自已出来接单做。虽然是这样,但是关于铣的东西,我也可以说一下你听。有机玻璃片,你知道是什么吧?加工有机玻璃片用吸盘吸着铣,也有用激光烧割。当然,你现在的情况也许不允许有这么多的设备来帮你,你可以选一块厚铝或铣,选出一个外形将200*200放下去,上面两头各一个硬铁用螺丝锁紧就可以了。就等于给200*200开一个模具。我今天刚来这个论坛!

网友:
粗精分开,用专用夹具!!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们所加工的零件基本上都没有专用夹具,都是自己想办法,基本上没有批量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这种东西吗?我没开过铣床,不懂,学习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学习了

网友:
开个200*200的模具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比你这个还大要300多,厚度只有6mm,加工完的平面度有0.1左右。公司也没有吸盘,不知道怎么弄。希望有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考虑到装夹变形的因素,建议留少量,最后平磨。

网友:
学习中,有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铝板下垫了一块很平的垫铁,因为此铝板易变形所以最好不能压。如果压了,等你把这块面铣了,取压板时零件就变了,本来一刀铣的面现在也不平了,会错几十道。所以我没压,而是靠从两边挤压(力也不能太大),铣的时候一次少吃一点儿,这样出来基本上能保证0.02以内的公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平行度是0.02mm,这样能干保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答不上来啊,参考10楼和13楼的吧

网友:
反复的两面铣,多装卡几次.

网友:
9毫米算厚的了,可以用真空吸,平面度可以保证。

网友:
50
meijin  美金可以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