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系统6132H的X方向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6):
这台机的问题是X方向刀补没效果,刀架是好的,丝杠之类也是好的,在不刀补的情况下尺寸比较稳定,但要刀补的话就不行了!
假如现在工件车出是25上 如果刀补-0.01的话 它可能会出-0.05这样的情况,请教给为大大们!什么原因?
厂家来修说是刀架不好,刀架厂来人又说刀架没问题!!!郁闷啊,究竟问题何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X向电机  有问题?

网友:
今天我这里 有个操作工 和我说好象也是打刀补会跑,明天我去研究下。呵呵

网友:
莫非是驱动器的关系     还是参数设置过了?

网友:
先确定材料的质量是否一样。刀具磨损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们用的机床也是用的这个系统,老是精度有问题,现在也没整明白是机床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厂家来了个小伙子又是打表又是测量也没搞定。请都大伙用这个系统的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