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该如何选用万向节?

楼主(2011-04-06):
比如说选用单十字轴万向节,应该计算哪些参数?

网友:
载荷特性、计算扭矩、轴承寿命、工作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啊,能不能详细说下该咋整呀?

楼主:
求高手指点迷津,挺急的

网友:
最关键的是计算扭矩和转速。还有连接两轴之间的角度。是否还需要轴向位移(即伸缩)。

其他的再考虑载荷冲击特性,启动频繁率,使用环境温度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为了计算这些数据,我应该查哪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为了计算这些数据,我应该查哪些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485&highlight=%C1%AA%D6%E1%C6%F7%D1%A1%D3%C3
机械式联轴器选用计算

楼上的去看看这个,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