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量产就重新编制工艺,有没有这样一种模拟软件?

楼主(2011-04-06):
各位高手,小弟在一个曲轴加工厂做PE工程师,我发现我们编的工艺一开始在试制线上,(指新产品参照APQP流程),但是一旦量产就会重新编制新的工艺,然后问题就来了,因为机床换了,所以工艺也得跟着调整。我想说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模拟软件,就是能把机床的各个参数全都输入,然后按照我们自己编的工艺一个工序一个工序的往下走,一直模拟完到成品包装。然后在软件里能提示各个工序的节拍,特别是关键工序,以提高产能,减少后期工艺的修改量等。有没有这种软件啊 ?各位。

网友:
这样的软件估计是没有,要有的话估计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另外你们提交给客户的OTS样件就应该是试生产或者是量产前的设备状态来完成的。如果涉及到新设备和新工装的话,那是不是所有的现场、过程和产品审核都得重新来呢,不知道你们的客户是怎么样要求的,但是我觉得变更生产设备的话是需要重新确认的,程序是这样的,要不然出什么事情或者影响供货这样的责任是很大的。

楼主:
我知道您说的,我们厂最多可以算是来料加工,所以产品设计流程方面很少,更多的是工艺设计流程,但是单纯的工艺设计流程,我就迷茫了,我们现在做的新产品的工艺都是拿以前的类似成熟产品的工艺做个比较,基本上照搬下来就可以了,这样而言对象我们这些刚入厂的大学生而言,很痛苦的,我想知其然,更想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就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软件什么的有助于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在编写工艺的时候,不仅仅是机械的写上那些行为公差或加工精度等,顺带说一句,我们厂的PE工程师我觉得做到最后,他们最应该去的地方是质量体系管理,我们厂的PE工程师绝对要比我们厂的那些所谓的专职的质量工程师厉害就Ts16949这块,真是个悲剧。

网友:
其实我也是现场技术服务的,对体系那块也不是太精通。但是你负责工艺的那块,那么在你工艺那块尽量的去做到公司要求和APQP5大手册上的要求,因为车间的质量事故都可以往工艺上面推。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靠了,要不然真的非常不好办,工艺是需要数据说话的。如果有时间多看看5大工具很有收获的,有些不明白的可以看看手册上有没有什么指引。

楼主:
果然 我以为就我们厂这样呢 看来基本上都是出了质量事故就往工艺上推啊,不过还是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