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1-04-06):
如图纸尺寸标注,图纸产品主要为一旋转圆柱体带有一个1/4圆的弧形,圆弧大小为6.35,而前端直径要求为7.3负公差,最大部位直径20要求为正公差,这样子标注是否为合理呢,会不会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保证了最大和最小直径公差那圆弧大小是不是会变化较大呢,请大家提出自己的观点。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本人观点,这个很合理,没有一点的矛盾!对圆弧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可是感觉上又好像是有矛盾的,

楼主:
确实如果保证了大直径和小直径,圆弧会产生变化的啊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太清楚呢,同问

网友:
没什么矛盾,加工的时候肯定是先加工出7.3的尺寸,再加工圆弧6.35,圆弧的圆心不一定是在那个交叉点,而是沿端面略靠近中心线一点。

网友:
没有矛盾,工件的基本尺寸是正确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只是加工难度大一点

网友:
尺寸应该没问题,圆弧精度能不能保证请高手给个说法!

网友:
图纸尺寸标注没有问题。

网友:
圆弧精度能保证!比如图纸这样!

网友:
我这个是按照7.3的下差来画的!以他可以以此来类推

楼主:
那假如说要保证圆弧尺寸中心不偏,那又应该如何来标注尺寸呢,

网友:
那你要把你这基本尺寸加工的0对0,那这个就不会变了!

网友:
看基本尺寸!

网友:
图纸没问题。圆弧的圆心会往中心线方向偏,如果这个不影响装配和功能的话就ok了。

网友:
基本没有问题,放心
最多圆弧有一点偏差

网友:
将圆弧(R6.35)用括号括起来。作为参考尺寸就可以啦。

网友:
没问题,加工玩大径,再圆弧。

网友:
我倒是觉得轴向方向尺寸表的不对,那个6.35(不是半径的)怎么样都不应该出现。而你说的上下取公差不一致的问题,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主要由相对应的配合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个长度为6.35不标的画,那么就表示我做到7,或者5都可以!我只要保证这个直径7.3就可以!有了这个长度6.35那就是说这长度我必须要做到6.35才是合格的!

网友:
这个图纸的尺寸标注没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6.35应该放在闭环里实现。不管是从实际还是从工艺上讲,它都是不应出现的(也就是你不能这么标)。一般而言,会从同一基准出发考虑,亦或从加工工艺上考虑都不会像你这样标法的

网友:
保证标注的尺寸公差就好,圆弧作为自由公差呗!

网友:
保证了大直径和小直径,圆弧R6.35发生变化

网友:
不知道,好好看看书吧,应该会找到的

网友:
标注没有问题..圆弧大小和大径小径没有关系

楼主:
假如说要配合的话,要求保证6.35尺寸,外径公差可以不管,那加工精度上能达到吗,或者说6.35圆弧尺寸公差应该如何标注呢

网友:
R6.35与6.35两者好像有点矛盾,无法去保证R6.35圆弧精度

网友:
对圆弧是没有什么影响,放心吧。

网友:
要弄清楚圆弧的作用是什么,大部分情况下圆弧是为了装配需要,并不影响其他什么地方,说的不专业点就是只要能装进去就行。重要尺寸给公差,不重要的自由公差就行了,圆弧只要保证圆滑即可了吧。这就是加工问题了,图纸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也有这样标注的

网友:
肯定是先保证带公差的尺寸,圆弧应该随其而变但大小不会变,只改其长短

网友:
个人认为
这个比较合理
没有矛盾

网友:
装夹好20的圆柱体后从外圆对刀,走G03圆弧,在保证7.3负8斯得情况下用实际20圆大小想减除2 得出6.35的实际公差,正常情况圆心不在交点上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这样标应该没问题,要保证圆弧精度光靠R6.35这个尺寸好像不行吧,应该加上个圆弧圆心对轴线的位置度公差控制.

网友:
既然圆弧圆心已经标注出来,那么长度6.35就没有必要标注,如果标注加上括号。6.35是自由公差,它对装配影响不大,或者配合精度没有严格要求。个人意见,请参考!

网友:
未完。说的有道理,具体的尺寸保证要先考虑到加工的顺序,尺寸标注的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标注方法没什么问题,因为尺寸两圆柱面控制的是尺寸精度,而圆弧用于两不同直径间的过渡。加工时控制圆弧中心距小圆柱表面之间的距离,圆弧中心不要求绝对在大圆柱母线上

网友:
如果以大直径为基准,那就无法保证小直径;反之,则无法保证大直径。

网友:
标注没有问题,,,,,,,,,,,,,

网友:
只是圆弧的尺寸不能保证,,,,,,,,,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1-10-16):
标注没有问题,因为R6.35本身没有标注公差,为自由公差

网友:
只是觉得一点点别扭

网友(2018-05-02):
圆弧的公差本身都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