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表怎么读?

楼主(2011-04-06):
我用一40MPa的普通径向耐震压力表,0~5MPa之间居然只有四个格,有个压力正好需要在这区间度数,请问这个要怎么读啊?
不会是5/4,一个格1.25MPa吧?

网友:
量程40mpa的表去读5mpa,量程选大了,本身就不合适。一般测值为总量程的2/3较好。

网友:
楼上正解!用40MPa的表量小于5MPa的压力非常不准确。

网友:
工作压力在0~5MPa应该选择最大量程10Mpa的压力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0~5MPa只是一个过渡压力,之后最大压力会达到21~28MPa,所以选的40的表,想用一只表兼顾两个状态的压力,可是却发现初始的量程居然只有四个格,费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0~5MPa只是一个过渡压力,之后最大压力会达到21~28MPa,所以选的40的表,想用一只表兼顾两个状态的压力,可是却发现初始的量程居然只有四个格,费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压力表么?到底要怎么样读呢?

网友(点评):
如果你要读5Mpa以下的压力值就把起点为1,第一格为2Mpa。

网友:
5~10MPA有几个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5个格,其他格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能这样读了,凑合用吧

网友:
最好还是选择合适的量程,这样才能度数正确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楼主可选用高精度压力表或数字式压力表。只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打电话向压力表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
这经典的事也能搞啊 压实不是什么精确部位 差点没什么

网友(2014-04-09):
同问,哪里有相关的GB?

网友:
从准确性考虑  得选一个相应量程的压力表

网友:
1个格1.25MPa,较低数值的刻度都会省略,因为这个范围的误差很大,没有实用价值。表的实际使用范围应该是量程的30%至90%,平常显示值在70%最好

网友:
5MPa以下的压力用不着那么准确读出来,否则你就换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