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后,电镀,螺纹通不过

楼主(2011-04-06):
各位师傅好!
         本人遇到N次这样的问题:攻丝电镀后,螺纹通不过,请问那位朋友有良策?谢谢了!

网友:
电镀后螺纹残留镀液

网友:
电镀前,对螺纹进行保护;
电镀后,重新把过一遍丝。

网友:
丝锥也是分大小的,用大一号的丝锥加工

网友:
可以找图纸的设计人员商量把螺纹降公差等级或升公差等级哦

网友:
电镀螺纹公差与普通螺纹公差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会出现电镀后螺纹通不过。办法---用丝锥过一下螺纹。下次攻电镀螺纹按电镀螺纹制作。

网友:
找把废旧的丝锥拧上后一起电镀,镀完后再把丝锥扭出来。

网友:
两方面:控制螺纹公差或控制电镀厚度

网友:
电镀后再攻丝不行么,工艺先后次序变一下

网友:
需要电镀的螺纹因要考虑镀层厚度,内螺纹丝锥和外螺纹板牙地中径尺寸及精度等级和不电镀的不一样,过去我加工如6g级的外螺纹用的是6e级的板牙,内螺纹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是这种工艺螺纹丝锥不太好买,如需求量大可到工具厂订做。

网友:
都镀前丝锥买的啊,根据电镀的厚度,配正多少丝的镀前丝锥

网友:
买镀前丝锥即可

网友:
见议电镀时对螺纹加以密封保护,一般的零件是不需要对螺纹进行电镀的。

网友:
根据你的镀层厚度,定做镀前丝锥,厂家可帮你计算。好像二三十只就可以起订,价格是普通倍丝锥的1.5左右。

网友:
呵呵,以前有一零件,也是因为电镀后造成螺纹通规很紧甚至不过,重新攻丝又搞掉电镀层,所以不得不改用挤压丝锥回一下.
在我们生产的时候,一般购买的都是标准的丝锥,它是没有考虑电镀余量的,所以搞出毛病了.
订做丝锥成本又很高,我也在考虑加工时留下电镀余量,可是怎么做呢??

网友:
路过,打点酱油!

网友:
我們都是電鍍後用擠牙絲攻
不會破壞電鍍層

网友:
應該是說使用擠牙絲攻後
客戶可以接受

网友:
简单  简单   车点塑料螺钉拧上不就OK 了

网友:
电镀后回牙                   。

网友:
加工时可以选取大一号的丝锥,让止规能通过,电镀好后基本就问题了的,不过也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会达到要求!

网友:
下载不了,没币字了
还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电镀后再攻丝,电镀还有啥意义?加工时就应该把罗纹的牙高减去电镀层的厚度.

网友:
电镀前,把螺丝孔堵住!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在电镀前对螺纹进行管控,止规刚好通过(手感是经验积累的),预留镀层厚度的余量。

网友:
电镀之后再用丝攻复丝一遍

网友:
遇见过类似问题,螺纹热处理后,塞规不过,最后特制大几丝的丝攻,解决问题,零件少的话可在新丝攻中挑尺寸较大的用

网友(2011-05-06):
回复 网友A:

很多情况下不能先电镀再打孔,比如带螺纹孔零件焊接后再电镀,而不能焊接电镀后再加工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