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大实业矿山机械设备厂

楼主(2011-04-06):
河南方大实业矿山机械设备厂隶属于河南方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62,主要从事矿山机械、选矿设备的生产制造。公司现有员工678人,下设有机加工车间、铆焊车间、组装车间、检测车间。
  坚持"信誉第一"的创业思想,奉行"用户满意”的服务宗旨,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为经营之本。本厂生产的矿山机械多次荣获政府技术监督部门的嘉奖,荣获"重合同守信用”、"质量信得过”、"售后服务信誉好”单位等荣誉称号。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为近万家用户提供了周到的服务。生产的矿山机械系列的用户遍及全国,饮誉国际市场,远销朝鲜、印尼、澳大利亚、伊朗、缅甸、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我厂矿山机械产品现分为制粉设备、破碎设备、选矿设备、及成套矿山设备四大系列近20个品种。
 磨矿设备:雷蒙磨、球磨机、超细磨粉机、搅拌球磨机
   粉碎设备:风选式粉碎机、木粉机
   破碎设备:自击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锤击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制砂机、石料设备
   选矿设备:节能球磨机、磁选机、浮选机、分级机
   辅助设备:烘干机、提升机、输送机、震动筛、水泥设备
   通用设备:石棉瓦机、加气混凝土设备、榨油机、蜂窝煤机

老鹰 -15

网友A:
请问这些大惯量的设备启动问题如何解决?破碎机的堵转保护如何实现?
最近有客户要求解决电机的空载启动(电机启动时不带负载)、破碎机的保护(会卡金属物,减速机打齿)。
是否有兴趣一起探讨?

网友(点评):
大侠,普及下知识吧。

网友:
有50立方米浮选机的图纸吗?是否可以分享,传至1020294184@qq.com

网友(2015-01-09):
有详细资料吗?上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些大惯量的设备启动问题如何解决?破碎机的堵转保护如何实现?
最近有客户要求解决电机的空载启动( ...

Silicen要求,普及如下:
大惯量设备启动,如果是电机与设备采用普通联轴器联接,那么电机启动时,设备也一起转动,电机带载启动,启动时间长,发热量大。
如果采用非接触式的传动,比如液力偶合器、磁力偶合器等,在电机启动过程中,由于电机只与主动转子部件相连,转动惯量极小,电机转速从零开始快速加速,很快到达尖峰扭矩,主动转子部件对从动转子部件的作用力矩也逐渐增加,当足以克服设备启动力矩,磨煤机从零开始加速,直至额定转速,启动完毕。与使用普通联轴器直接联接相比,电机实现了轻载启动,不仅缩短了电机的启动时间和减小对电机的热冲击负荷及对电网的影响,从而节约电能、延长电动机的工作寿命,并可以满足电机每天多次启停,而且极为有效地减小了启动时电机对传动系统产生的破坏性扭矩,还能大幅度减轻传动系统本身所受到的启动冲击,延长齿轮轴承等关键零部件的使用寿命,保证了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有效地降低了设备维修及故障时间成本。
破碎机如果采用带扭矩保护的传动方式,如限矩型的液力偶合器、磁力偶合器,当破碎机堵住的时候,液力偶合器会由于温度升高,易熔塞熔化,传动液喷出,切断动力传递,磁力偶合器会自动动作,切断动力传递。

网友(2015-10-15):
引用 网友A:
应Silicen要求,普及如下:
大惯量设备启动,如果是电机与设备采用普通联轴器联接,那么电机启动时,设备 ...

液力偶合器价格比较高,用皮带轮不就解决了么?颚破、反击破、圆锥、旋回、立轴等都是用的带传动啊

网友(2023-09-12):
好资料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2024-04-06):
重载连接器厂家路过

网友(2024-12-21):
有详细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