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变黑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1-04-06):
现在在工厂车间经常会看到润滑脂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颜色会变成黑色。在网上也搜过一些帖子,说法不一:
1、有的说是润滑脂氧化造成的;
2、有的说是金属摩擦产生的细小碎屑进入润滑脂造成的;
3、有的说是轴承生锈,锈迹进入润滑脂造成的;
4、……
……
……
这样一看小弟就很纠结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坐等高寿指点迷津

网友:
坐等高手解惑,,,,,,,,,,,

楼主:
啊?怎么没有人回答呀?是问题太简单了?还是……

网友A:
金属摩擦产生的细小碎屑进入润滑脂造成的比较多。
可以取油化验。

网友(点评):
相当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我们用的黄油都买200多元一桶的。。还不错。
变黑是运转加热的原因?

网友:
添加剂氧化了,所以润滑脂变黑了

网友:
润滑油脂在高温中会氧化失效,出现变黑、变稠的现象。
或添加剂遇热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摩擦产生的细小碎屑进入润滑脂造成的比较多。
可以取油化验。

酒哥强 高手啊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油脂了,象这样的,本身就发黑。

网友(点评):
油脂本来是乳白色的……

网友B:
油脂变硬了,成块状咋回事?

网友:
不懂,等待高手的到来,哈哈

网友:
学习了,应该属于高温氧化的多吧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坐在这里等高手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先考虑下工作状态呢

网友:
我还以为我的是最便宜的。我买的润滑脂100元/公斤。合成铜粉润滑脂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本身密封好不好,有杂质进去了,会造成这样。
第二,轴的高速旋转,轴承发热油脂氧化掉了。
第三,工人再装配时油脂与其他油脂混合用,轴承转温度升高产生化学反应
第四,装配时有轻微的不同心,轴转,轴承磨损产生的

网友:
很长见识,thanks。。。

网友:
学习了,可不可以出一定比较明确的答案哪!

网友(2015-05-18):
一般是下进入了杂质,使装配部分在运动过程中产生了异常磨损(也就是产生了小粉末之类)

网友:
都对,扥与没说,看情况,

网友:
变黑主要是杂质,如果安装时没有杂质进入那就检查密封状态吧

网友(2015-07-07):
楼主提到的几点原因都有的

网友:
轴承运动副磨损造成,劣质轴承尤为突出。

网友:
你主要看你车间的加工轴承的生产情况,你查到的几种情况都存在。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B:
油脂变硬了,成块状咋回事?

是使用中变块状还是没有用就变成块状呢?使用的位置?

网友:
油脂变黑:1.油脂本身的耐磨性不佳  2.机构件的精密度 金属的硬度不足 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金属的细微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