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用什么刀具合适点

楼主(2011-04-06):
车内孔面跟挖圆弧槽
我现在用R2的圆弧刀,数控上车,圆弧2边发生过切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加工什么材质?普通的话就线切割一把R4成型刀,车内圆和车R4圆弧用一把刀,一次搞定。特殊的另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钢,,,,,,,,,,,,,,,

网友:
用R2的圆弧刀画R2的圆弧,

楼主:
回复 网友B:

R2的圆弧刀走R2的圆弧,,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强

我原先R2刀走R4,,一直2变过切

刀补也加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