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钛、及钛合金的攻丝问题

楼主(2011-04-06):
各位师傅:我厂现接到一大批订单,是TA2和TA10材料的法兰,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法兰要攻丝,法兰的厚度在16-45毫米之间,4-8孔,M12-M36的都有,有通孔的也有盲孔的。通孔用丝锥加上四氯化碳还可以搞定(只是慢点),关键就在盲孔上,丝锥攻到深度一退就很容易断丝锥,头疼死了。请问各位师傅谁能够帮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螺纹铣刀的效率怎样?这种材料属于记忆金属,弹性模数挺高的

网友:
钛合金加工困难,其主要加工特性类似于不锈钢。攻丝的话选用钛合金专用丝锥。首先是丝锥选材,钴高速钢或粉末高速钢。其次设计。通孔的话螺尖丝锥,切削刃最好4-5个。盲孔用考虑到排屑最好选用螺旋槽丝锥。但是螺旋角不能太大,一般15°样子。估计楼主的螺旋角应该是太大。无论何种丝锥,前角都不宜过大,四五度样子。由于钛合金有记忆性,加工后有类似于不锈钢的回弹现象,会咬死丝锥修正部分,因此丝锥最好是有较大锥度以减小摩擦。切削速度一般4米左右,润滑油或者是润滑膏。

网友(点评):
谢谢,太好了,我马上让技术拿出方案

网友:
支持四楼,机械就是这样,懂的多不行,要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用的含氯切削液,注意加工完清洗完全避免晶间腐蚀。此外还要做好防毒措施。有条件也可以试试含磷切削液。
适当增大底孔直径,还有一种不常见的跳牙丝锥,楼主可以试试。

钛合金的弹性模量很低,而不是高。

网友(点评):
谢谢,关于弹性模量是我记错了,多谢你的提醒

楼主:
含磷的切削液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品牌的适合我们的产品,能麻烦螺纹爱好者推荐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其他牌子的还真不清楚,对切削液这块研究不多。我们德国工厂那边与钛合金用丝锥配套使用的切削液都是自己配置的估计也很贵。具体配方我搞不到(德国鬼子不给)。不过给你推荐一个比较大牌的,CIMCOOL,有加工钛合金用的。
传一份我要的资料。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做的M30的螺纹,深95呢,在加工中心上洗的,就是慢了点!!!!!!!

网友:
不要求效率的话还是铣吧~有经验可循了。
退刀时丝锥折断,或许是楼主丝锥后角太大了,导致残留切屑堵在刃口。盲孔攻丝退刀本身就危险。
(参看盲孔加工退刀问题: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noristap/article/b0-i23216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