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汽车座椅发泡线的资料啊

楼主(2011-04-06):
哪位仁兄有关于汽车座椅发泡线的相关资料啊,最近在做技术方案。
请高手发我信箱:cyc508@126.com

在此多谢了。

网友:
你确定那不涉及商业机密?

网友:
这种东西就不要奢望丢个邮箱地址 别人孝敬资料给你了

网友(点评):
孝敬,哈哈,好妙的词汇,我常遇见小老板上门讲道理的,包括讲民族大义,你把整套图纸给他,仿佛他就打败美帝了,实际发财以后不外乎多娶几个老婆,他还是他,美帝还是美帝,哈哈

网友(点评):
啊,巴巴结结不知为啥,让两位大侠见笑了。

网友:
没什么商业秘密,简单的东西。
汽车座椅坐垫是聚氨酯泡沫,俗称海绵。
做汽车坐垫的聚氨酯泡沫一般都用聚醚和异氰酸酯的两组份一步法模塑制作。
需要有一台发泡机,若干模具和模具输送装置。
发泡机有两个贮罐分别贮存聚醚组分和异氰酸酯。工作开始两个组分的原液经过计量泵和管道在混合头和贮罐间循环。需要浇注时混合头上两种原液同时切换流向进入混合室,充分混合后吐出到模具型腔,然后发泡。
10几年前的泡沫是热熟化,模具用较薄的钢板或铝板制作,很少用铸铝。原液浇注到模具发泡后,模具需要加热到120°C以上并保持足够时间泡沫才能固化并有一定强度。模具加热通常用烘道,一条环形输送线通过烘道,模具放在小车上,在环形线上转圈。
现在的泡沫是冷熟化,熟化温度不超过60°C。模具需要有足够强度,一般用热水管道附着在模具上给它加温,不用烘道。模具较少用钢板,用铸铝或较厚铝板焊接制作的多。模具较重,人工开合费力,这两年一般都制作气动或液压模架安装模具。运送模具有环形输送线,更常用圆盘输送线。也有落地放置模架模具,让发泡机移动配合的。还有干脆把发泡机挂混合头的横臂放长,在混合头旋转路径上落地放置模架模具的做法。

网友(点评):
这年月,您这么跟别人讲技术说原理没用的。都指望别人整套的零件图,装配图,电力油压气路,控制程序,机械电气所有清单全部,说明书等等等,整理的好好的孝敬过去。

网友(2011-05-31):
看了之后学习了,我们也做过这个。

网友(2011-08-30):
学习了。伏枥老师说的浅显易懂。其实知道聚氨酯反应原理的,一说就懂了。见过小工厂用冷熟化发泡工艺的,模具落地,开合模具用的类似液压机的液压架。间歇式生产,几个人加注好了后就坐那聊天或跑出去抽烟。

网友:
就是做好模具加热发泡就可以了,材料去买来管它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