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子程序的调用,完成装夹一次生产多个零件,请教

楼主(2011-04-06):
现在有一个零件,需要用四把刀完成,因为零件很粗很短,想用子程序的调用,完成装夹一次生产多个零件。
有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可以交流一下,我只用过一把刀调用子程序的,没有用过四把刀都调用的,不知道有什么注意事项的,材料是紫铜的,不能浪费,哈哈

网友A:
你可以把整个加工零件的过程作一个子程序,后加一个G50移加工零件需要的长度,就这样加工一个移一个,最后反起移回来,还有一方法是,你只编一个程序,车完一个,在T0000处加输入一正W,就相当于把你的坐标向前移了一个坐标,我这是GSK980系统是这样用,不知你的是那种系统。

楼主:
西门子系统,而且我发现西门子好像没有U和W呢^

网友:
大哥  是车床啊  你也不说清楚。。。。。。  我在想  一个工作台上多装几个工装不就OK了 ?G54~G54.1P48还不够你用啊    。。

网友:
西门子用增量编程很麻烦的。
零件很粗很短,要四把刀完成,想一次装夹完成多个零件?车床?铣床?加工中心?……图纸?
晕!我都没搞清你用什么机器。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我用的是西门子系统的数控车床。零件的形状且不用去管,就是想用子程序的调用,完成一次启动,可以生产四到五只零件……

网友:
写一个工件的完整程序,再用G50,EQ编个连续车四个的程序.
如果是长棒料,再写个自动拉料程序段,并把前面的程序作个子程序

网友:
。。。。。。子程序里面的Z方向用W编写~

网友(2011-05-10):
西门子好像也有多个工件坐标系的,,也还可以用轴变量来搞,具体怎么回事你自己去看说明书,因为我对西门子不熟悉!

网友:
用宏程序试试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用可编程零点偏移 : ATRANS X   Z
                                            L2222
                                            TRANS
                                             ATRANS......
  先偏移坐标,再调用子程序,取消,再建立.....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学习了。

网友:
用宏程序试试看,可能对你有帮

网友:
子程序里面的Z方向用W编写

网友:
思路如下
写一循环程序
1、用G52
2、用54.
3、在没有G52和G54.1的的情况,用变量实现

网友:
西门子的我用过,我当初做的是多槽的皮带轮。子程序是只编了一个槽的。然后用G158坐标偏移,来完成其余的三个槽!如果觉得有用可以与我联系!QQ670428848

网友(2011-06-25):
用G10偏坐标啊每加工一个就自动偏一个工件加切刀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详细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用到四把刀时,可否沿用?

网友:
没有编过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已经搞定!!!
只要在材料刚性足够的情况下,完成加工多个零件……

网友(点评):
别人那么多好的意见 你搞定都没分享 不厚道

网友(2014-03-05):
怎么搞定的?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整个加工零件的过程作一个子程序,后加一个G50移加工零件需要的长度,就这样加工一个移一个,最后反 ...

我也是这样弄,我是980TDB的系统

网友:
你就编个子程序,然后平移FRAME,调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