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找正,在检修中遇见一个问题,让人困惑

楼主(2011-04-06):
在检修中遇见一个问题,很让人困惑:
      电机和减速机对中,采用的是单表找正。表座固定在减速机联轴器,表在电机联轴器上时,表显示的是电机高;表座固定在电机联轴器,表在减速机联轴器上时,表显示减速机高。怎么回事?

网友:
得转着看看,有时放在联轴器上就是不准,除非直接放轴上,轴大了,放一点上都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双表或三表来测,还要测四个方向,四个方向一致后才对正了

网友:
用表打  最少打三个点  点分布要均匀

网友:
单表找正也可以,是否表座所在联轴器所打的表的位置不一样,造成的偏高现象,采用两块表找正,应该能分析出原因;另外联轴器的边缘是否有凸起部分?

网友:
你先去百分表校核下,如果表没问题你可以检查下电机和减速机两个联轴器的外圆是否都光滑。其次就是读表的时候认真的看下,看是否由于划表或者读数的失误造成的。

网友:
找个激光对中仪找正,很快的!!!!!!!!!!!嘿嘿。

网友:
你更换联轴器位置和测点位置有偏差

网友:
是个问题。。。。。。。。。。。

网友(2011-05-24):
无图无真相.  有可能轴线不平行.

网友:
应该是联轴器的问题,建议重新找面打表

网友:
正确的对中方法是不会出现这样 的,

网友(2011-06-27):
可能联轴器上有突起部分啊,你分别将表放在减速机轴上,和电机轴上,如果粗在加工和装配上的失误让测量部分变形,测量的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啊。

网友:
单表找正没问题的,但是操作要稍微复杂一些——虽然你只有一只表,但要出来两表法测量所需要的数据——这就要求你在电机或机械联轴器上各测两次——在联轴器的180度方向,然后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