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轴承箱的检修

楼主(2011-04-06):
轴承外圈与轴承箱压盖之间是紧力?还是间隙?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看尺寸了,找那个厂家的安装说明书,都有,# \. @, r. o. G0 f$ t
高温的,都留一个固定间隙,要配垫,压铅调整,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要求,要有间隙的,轴承与箱体配合属于间隙配合,以补偿轴和轴承在运行中发热的膨胀量。

网友:
以上内容查一下“间隙与配合”和“轴承装配公差”等资料即可。

网友:
间隙是绝对的,100左右的轴间隙大概在0.07-0.15mm。再大的一般在0.3mm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