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床进给运动的机械限位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1-04-06):
请问各位大侠,有哪些常用机构来实现啊?
我想用挡块强制限位的方法可不可行?会不会把电机憋坏了?强行停止照成的冲击如何消除呢?

网友:
可以加死挡块,再加个力矩限制器就可防止憋坏电机

网友:
加液压或气动或弹簧阻尼器

网友:
可以机械限位加行程开关电器限位

网友:
一般限位为防止运动部件超出行程,用挡块用的多,同时行程极限位置配行程开关,当运动部件碰挡块时已压住行程开关,此时电机应受控停止,电机要是还有电就是电气的安全互锁逻辑电路没做好,或行程开关失灵造成,要是想保险点,并联两个开关触点。若还担心,加个超越离合器,扭矩超过后会打滑。但这种很少用了,老机床见到过。

网友:
机床限位  可以用行程开关控制,
 也可以通过数控系统 更改参数 软限位控制

网友:
你可以有接近开关也就是硬限位,也可以用电器控制也就是软限位。

网友:
一般简单的就是硬撞,复杂的可以加阻尼。

网友(2012-08-14):
用超越离合器是可以的

网友:
真的没想那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