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中齿轮的绘制只能使用参数化设计吗?

楼主(2011-04-06):
catia中齿轮的绘制只能使用参数化设计吗?有没有其它更加简单的方法呀!!

网友(2011-08-05):
简单的齿轮可以把齿形做出来,除去实体即可

网友:
参数化设计以后修改很方便的,干嘛不用参数化呢?

网友(2015-01-15):
CATIA中齿轮画法,或者说所有零件的画法,分为三类:1、直接实体建模;(这类一般是非标件)2、参数化设计(非标件或者标准件,最大的好处是便于修改,第一次建模费时间,以后修改下参数就可以生成新的模型)3、利用插件建模(一般是标准件,但是这种方法属于投机取巧,但是要是掌握了该零件的画法就好了)

网友(2016-04-23):
肯定参数化方便呀。& k7 L) V$ F!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