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管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2011-04-06):
          我有2台水泵电机.15kw的。2台同时运行 1号水泵电流达到25.5A,2号水泵电流达到39.7,(满负荷)都是同一管道。单开1号水泵满负荷电流达到27.7A,开2号水泵满负荷达到40几A,两台达到的水压基本相等。电流相差太大。两台电机互换了也是一样2号水泵电机的电流大。搞不懂了。同一管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电机额定电流25.5)

网友:
把两个叶轮换一下试试看,假如电流是随叶轮走的,基本就是叶轮的问题,假如不是,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面我也考虑了的。但是2号打水的压力跟一号的压力是一样的啊.? 我也想过换过来试一试但是犹豫生产的需要就没有换了,其实这个问题出现了很久了,只是没有管他。现在我们只是把2号的负荷关小,让电流降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号抢一号的负荷,

网友:
电机接反了吧   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水泵的问题。比如泵的密封填料,叶轮的几何尺寸差异,泵壳的几何尺寸差异,以及管道的通径与排管方式,甚至进水口的单向阀是否有问题都会影响电机的负荷。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应该是水泵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就是叶轮的问题,其它地方,比如泵壳内的蜗旋等,都不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还有一个办法,你测量一下出水的温度,看两个泵有多大的温度差,就可以推算阻力损失是多少了,

你说的一个泵抢另外一个,可能小,我原来4个大的热油泵走一个集管,有抢的问题,但没有你现象这么厉害,应该不完全是抢的问题, 除非一泵对二泵有反打,应该不会的,无论设计还是施工,我相信不会蠢到这个地步的,哈

网友:
可能是出口 管道一号泵对二号泵有干扰,贴一下你的工艺流程图,两台泵并联出口管不装单 向阀的话,经常 有一号泵打的二号泵反转的(二号泵不转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