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焊接后如何加工

楼主(2011-04-07):
最近我公司在加工液压缸焊合件,焊接后需要钻孔,不知为啥钻不动,以前可以钻,请教一下大家,为啥这样?

网友:
帮你顶,期望能够高手解答

网友:
45# 钢,含碳量比较高。焊接后由于加热冷却,就给材料淬火了。所以钻不动。
一般来说,45# 钢都不做焊接用。因为焊接性能不是很好,焊后,容易裂缝。

最简单的办法是做退火处理。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不过你们工艺是否可以下,焊前钻孔?

网友:
45# 钢,焊接后焊接性能不是很好,焊后,容易产生裂缝。焊前要开几个止裂孔,防止裂纹扩散。但是焊接成型后烫伤发现内部裂纹,这时只能开孔,一般钻床或者磁力钻不管使用普通还是合金钻花都是很难钻的,厚度超过50的想都别想。因为45# 钢预热后会更加坚硬,只会损毁钻花,只能用碳弧气刨的方法来来孔。

网友:
钻孔前要退火。

楼主:
谢谢大家,缸筒焊接后内孔精镗滚压再钻孔,所以退火缸筒内孔会变形,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
45钢焊接后可用yg8钻头打孔,我作过。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采用35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采用的什么焊接方式,另外可不可以先退火再镗孔再打孔?

网友:
你们再加工前不做调质处理吗,不然工件有应力的,精加工后会变形,调质后可以用普通钻头钻眼了。

网友:
退火,消除内应力,。。。。。。。。

网友:
此次只能从钻头上考虑,但以后就应该把工艺改进了,改成退火后加工。

网友:
45# 钢,含碳量比较高。焊接后由于加热冷却,就给材料淬火了。所以钻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非常赞同你的意见,目前我们采用合金钻头钻孔,后期采用改进工艺和产品结构来解决。

网友:
焊后冷却速度快 得到淬硬马氏体组织 很容易打刀啊

网友:
焊后,退火再加工孔。这么简单的工艺的路线,不知道你们设计工艺的怎么做!

网友:
受教了,A3钢焊后加工好加工吗?

网友:
说得很对,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看看你的零件是否能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