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高手进来帮忙看下....

楼主(2011-04-07):
按照图纸上的尺寸画图,但是画出来发现和图纸上的尺寸对不起来,
是我图纸看错了还是图纸不对啊......
希望高手帮忙看下
图纸
autocad(画圈的尺寸按照图纸应该是14)

网友:
不知道LZ发现没有
圆弧与直线的切点 可能没有选择好 再仔细看一下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图纸上是圆弧和直线相切,得到No.81那个尺寸,在斜线的相切问题因为他没有明确标出来,所以我没管它,是按照No.81和其他的尺寸画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把圆弧与直线相切的两端无限放大 看看是否连接在一起 可能是你的圆弧有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
     不过看得出楼主很仔细

网友:
这个图尺寸给的很多,所以如果不把圆弧理解为相切,尺寸就能画出来
φ14φ17.5分别是圆弧的起点和终点,圆弧半径是R2.6
用圆弧命令,这样就能保证图中尺寸,31.7°斜线和圆弧是相交,而不是相切关系。
楼主可以这样画试试,我画出来了,但是不会上传图片,呵呵……

网友:
如果不是相切就可以画出来!

网友(2011-07-25):
貌似切点没有找好

网友:
那个圆不是相切的吧。

网友:
应该 不是相切的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别人给的图纸 我们按图纸 做不出来 我就照尺寸画一遍  结果也对不上

网友:
71尺寸的基點製圖才能正確的,有可能做出來還是差點,看小數點位數,要不然還是會差的,但不多

网友:
我先顶在说~!~!同时谢谢楼主!~!~

网友:
看图纸圆心位置并不是在圆弧定点处,建议你先以轴向向尺寸画出辅助线,再以径向尺寸画出第二条辅助线,两条线的交点就是圆心。这样话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2012-08-08):
是你没照好定位啊,画图的时候用放大镜房顶这样画起来就比较准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