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阵列轴怎么选?

楼主(2011-04-07):
各位大师,请问图中的阵列轴怎么选,我是新手,请教我啊!

楼主:
怎么没高手进来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
首先点击插入,找到临时轴,点击一下,将会显示临时轴,然后用临时轴做阵列轴就好了。完成以后按原来的方法取消临时轴!

网友:
按4楼方法操作即可,楼主应该知道临时轴在哪里打开吧

楼主:
非常感谢给位的指教啊!!!!!!!!

网友:
如果08以上版本,直接点圆柱面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我的软件临时轴在视图里面啊,呵呵,还是感谢各位!!!!!!!!

网友:
刚学solidworks,过来学习

楼主:
呵呵,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点工具栏 试图 临时轴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28):
用临时轴命令,这个可以从视图中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