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采用了什么处理啊

楼主(2011-04-07):
请教各位工程师 这零件发黑的主轴 金黄色的挡圈  黑色的压轮 各采用了什么表面处理啊 还是采用了热处理吗

网友:
滚花那头发黑,中间黑杆像刷漆,呵呵,其他镀

网友:
有好说.  要知道材料是什么,铝的话,阳极也行.

网友:
发黑处理,镀锌黄,镀锌白,镀镍,镀铬。。。。。

网友(点评):
是的,发黑处理,镀锌黄,镀锌白。

网友:
有可能是表面法蓝的方法

网友:
轴一般是要热处理的 其他的可能是表面处理

网友:
小轴一般发黑,很大的就不发黑,发黑一般也没这么黑吧,上面说的假发黑--涂漆了吧。带银色光泽的应该是镀了,但是不知道镀锌了还是镀CR了等等,中间淡黄色有可能是铜材料吧----延展性能好,润滑好。我见识有限,楼主这是干嘛用的啊?X,Y轴方向都能自由移动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白色的都是铝的没有经过任何表面处理的 其他的是钢的

网友:
小轴一般发黑,很大的就不发黑

网友:
用小的利器划一下看看应该知道是发黑还是喷漆

网友:
那个轴不是刷的漆,应该是热处理过

网友:
看图片一般很难界定,要看到实物才行~~~

网友:
看图片一般很难界定,要看到实物才行~~~,可以将表面刮开点来判断,呵呵

网友:
学习  菜鸟一个

网友:
齿轮没处理 。黄色为铜质,轴,手轮发蓝,其他镀锌

网友:
没看清楚。。。。。。。。。。。。

网友:
感觉是刷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发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