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钣金结构,这样设计能不能加工出来。

楼主(2011-04-07):
        现在在一台设备上做了这样一个扶手。用来推、拉、抬设备。设备重量为70Kg。
        扶手两侧和前端用钣金折弯,用机加工的C角过渡。然后整体焊接。最后喷涂处理。(钣金材料是1.5mm厚的冷轧板)
        不知道这样做外观能不能达到使用要求和外观要求。因为是外观件,所以要求漂亮。

楼主:
大家快来讨论讨论。

网友:
给出具体尺寸才能知道可不可以折   尺寸能满足就没问题

网友:
看你的图形C角部位好像R角  ,可以焊接吗?

网友(点评):
焊好后,打磨。

网友:
不知道两侧的定位加强柱是做什么用的,如果可以不考虑,那我觉得这样的结构不如直接用根方管弯出来了,省了焊接,外观还好。

网友:
可以采用方管拉弯,再打通孔焊定位加强柱,如果一定要按图所做也可以,只是C角处可不可以焊接,如不可还是要用方管弯成形。

网友(点评):
请教方管怎么拉弯?一致性怎么样?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进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为啥不用壁厚为1.5毫米的钢管直接弯管成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机加工C角做个延伸与二侧钣金件连接,再焊接,可以 增加牢度,外观也比较好,钣金件的尺寸可以根据折弯能力来确定

网友(点评):
谢谢,已按您的建议,在钣金上做了个延伸,插入到C角上,起动定位和加强的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现在已加工出来了。见上图。
还挺漂亮,也符合使用要求。

网友:
说说你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啊!期待中。。。

网友:
不错,能符合使用要求就OK

网友:
不错,在下边加一个斜撑加强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