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问题

楼主(2011-04-07):
请教下高手,图示这个在那里? 我用的是2011版本.

网友:
成型工具应该是软件自带的。

网友:
版本够新的,我还没用呢

楼主:
对啊?2011的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吧?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1-08-04):
是不是搞百叶窗呀呵呵,我教你钣金呀,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