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加工发展太难 想自己做做产品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1-04-07):
小弟我 家里有个10人左右的小机械厂 给外企配套做做阀门上的配件 主要是蝶阀的阀杆 闸阀的丝杆螺母 等
现在工人越来越难招,各方面成本越来越高 加工这一行实在太辛苦..

于是整天胡思乱想 能不能做些产品自产自销 ,我是转行回家里帮忙的  年轻人敢想敢做 但是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加工的老工程师,思想比较陈旧保守 也许也是我过于激进吧 ,但我始终认为找准产品 ,只要能做出来 质量可以 价格OK 总能销的出去,虽然没做过销售 但是自认为自己对如何销售还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点信心。
 我是一天一个想法 暂时是考虑做气动虎钳 具体的市场 我还没开始了解 ,所以到论坛里听听各位大侠的意见,这个东西有没有市场。

网友A:
无论你玩什么,有一点必须记住了,那就是你玩的东西,人家很便宜就可以买一台回去拆开看看是什么,只要还在这个状态,就一定是没有活路的,
要不,就玩大东西,随便买不起,全山寨了,等几年以后了,你有喘息的机会,
玩小的东西,必须有诀窍,或者是材料方面,或者是使用方面,或者干脆就不能在国内卖,否则,卖出一个,自己死了了,哈哈

你体会一下这个,就明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你玩什么,有一点必须记住了,那就是你玩的东西,人家很便宜就可以买一台回去拆开看看是什么,只要还在 ...

我就是山寨别人的东西 我想 这么大的市场 总有口饭吃吧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得好。我也在别的设备基础上自己开发设备,其特殊性在于结构、使用(工艺)及控制系统的综合,但在控制系统困扰了我很久:
      我以前在一韩国厂设计设备,用的是韩国一款运动控制器,性能不错。也想用韩国的运动控制器,但没有程序。能否请人写程序、需要控制器厂家提供什么工具?
     这产品我很熟悉,有原来的样机,新机也即将出来,写出控制流程图也容易,但我不懂电气、对电气有莫名的畏难情绪。请问能否找到人写出跟原来水平相若的控制程序?程序的好坏,与开发人员的水平关系大吗?
     有人建议我用PLC,但我怕降低产品的档次、也增加被山寨的的可能。原来的运动控制器有DSP,请问大侠,PLC能否达到运动控制器的性能?
     希望大侠能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用FPGA应该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论坛上,阿拉历来不敢说山寨的坏话,怕拍砖,哈哈,
但你仔细想,你山寨人家,人家就山寨你,大家争的是个价钱,看谁杀价狠,最终都杀死,就这么个简单的道路,你不跳出这个怪圈,公司就没有什么出路,我也玩过阀的配件,但都是出口的,给欧洲国家,这就有利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如以前有DSP的,你单纯用PLC就很难代替,起码速度上有问题,用高档PLC,成本你可能又受不了。

你说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处理过,比较复杂了,必须要完全了解那套工艺,特别是细节,速度关系,内在连锁,这本身就很复杂,还要写一套全线的控制说明,编程模拟,对比原机,最后再硬件化,这些都不是说说就可以解决的的东西,要花时间,花精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论坛上,阿拉历来不敢说山寨的坏话,怕拍砖,哈哈,

呵 我们就是出口的 现在做的都是外企的生意 但是不是直接面对国外客户 在国内有组装工厂 成品发往国外 有些配件 这边的工厂也是直接发到国外。虽然我们的东西是出口的,但是中间的这个关系无法逾越,或者可以换个思路,自己直接面向国外的市场 找找我现有产品的客户.没有外贸经验 所以还是无从下手 虽然英语水平6级 但是专业方面英语欠缺很多 ,或许做事情不能这么急于求成 定下自己的发展目标 然后一步步慢慢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外单,当中决不能夹着‘第三者’,哈哈,就像一个家,家的缝隙里蹲着数个‘小三’、‘二奶’,日子就不会好,

进出口公司,就给他代理费,签合同时要明确,其它东西比如海运、包装都自己办理,这个才有利润,我们做这个,合同都是阿拉写,俺一大堆熟人在进出口公司,里面的利润俺知道,当然,假如活是人家找的,再派给你,你就没什么说的了,只能按人家的说法办理了,这就没有利润了,最终的退税都被进出口的家伙吃掉了,

网友C:
把设备都卖了,换台加工中心,给电子高科技下游加工点机壳,散热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设备都卖了,换台加工中心,给电子高科技下游加工点机壳,散热器之类的

说的容易 关键 活从哪来啊?而且利润呢?  国产的加工中心也不贵 现在一般的设备人还是投的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回复,找这种人难吗?我需要运动控制器厂家提供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容易 关键 活从哪来啊?而且利润呢?  国产的加工中心也不贵 现在一般的设备人还是投的起的

当然不容易,要有容易的东西,你也不会上来问了是不是

网友:
这一行只要有业务,利润不用太操心

网友:
能玩全线的家伙相对比较少,你找一下看看,要特明白的,懂系统控制方面的东西,懂DSP,懂DSP与上层系统的协调与控制,还懂各种接口,
你现在不需要找运动器厂家,找人家没有什么说的,要把说明写好了,该算的速度算出来,要非常精确的,否则没法往下玩,把数学模型编了,我估计一条中等类型的线,文字说明有几百页吧,
把这些都玩了,再找运动器控制厂家,谈控制器,人家就知道它的东西是否可以满足你需要,假如速度不行,就得换厂家,都不行,就得自己写DSP,做总体协调,这个就比较难了,还得要好的编程的家伙,
之后再论上层控制,是用工控机,还是用其它什么,再定 ,玩一个东西很难的,阿拉就走过所有的历程,知道不容易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你希望成本比较低吗?希望低成本的时候,玩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搞的设备没有那么复杂。以前在外资企业做过一种电子设备,销售了几百台。现在我开发了效率更高、成本相对更低的机型,我只希望控制系统采用原来设备的就可以了,运动控制器可以购买,但我没有软件,希望找到能写出软件的人才。

网友:
软件里面一般都包含有工艺,所以单纯会写软件的人才,很难胜任,一定需要懂工艺的软件人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大侠还没理清思路。
看看这个控制器,安川的,就是干这个活的,千万别说不能用,日特能用你凭什么不能用?
当然,日特的控制器是打的自己的牌子,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做了些固件修改。
只要想用这个,直接把安川的代理找来,他自然会给你方案,说不定连程序都给你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大侠的宝贵建议和样本,安川我当然知道,有朋友向我推荐用MP2300,如果能找到熟悉这个系统的人才那就好了。另外用原来系统,成本低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侠对日特机熟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对绕线机不接触,只是日特在业内是大名鼎鼎,只要想知道点绕线机的就知道这么个牌子。
俺浏览了一下MP系列的样本,对做运动控制的人来说,只要需要,上手是很容易的。
以前,安川的人来我们这里实验过MP的同步控制,但因当时带的电机太小,无法适应大惯量负载,所以他们就没进一步实验。
绕线,以前俺说过了,最要紧的就是电子凸轮,玩明白这个就解决了绕线的关键工艺要求。
对成本敏感,还是问问台湾佬,比日本货稍微便宜点。

网友:
电子凸轮很容易的,就两个步骤
(1)获取主轴位置;
获取主轴位置有多种方法:一是采用虚拟轴,计算简单准确;二是从主轴编码器或伺服脉冲获取,将主轴编码器信号进行处理;三是从测量编码器获取。获得编码器信号之后,将其换算成主轴位置.
(2)实现主从轴的啮合
实际上是定义主从轴之间的关系(称之为cam table)。cam table有两种方法表述:一是采用X、Y的点对点关系;二是采用两者的函数关系。cam table的获取也有多种途径:根据实际工作中测量到的点与点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主从轴的标准函数关系。cam table可以定义多个cam曲线。关系确定和实现后,根据主轴的位置,就能得到从轴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子凸轮很容易的,就两个步骤
(1)获取主轴位置;
获取主轴位置有多种方法:一是采用虚拟轴,计算简单准确;二是从主轴编码器或伺服脉冲获取,将主轴编码器信号进行处理;三是从测量编码器获取。获得编码器信号之后,将其换算成主轴位置.
(2)实现主从轴的啮合
实际上是定义主从轴之间的关系(称之为cam table)。cam table有两种方法表述:一是采用X、Y的点对点关系;二是采用两者的函数关系。cam table的获取也有多种途径:根据实际工作中测量到的点与点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主从轴的标准函数关系。cam table可以定义多个cam曲线。关系确定和实现后,根据主轴的位置,就能得到从轴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侠是搞电气控制的吗?

网友(2012-04-26):
起  and   威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你玩什么,有一点必须记住了,那就是你玩的东西,人家很便宜就可以买一台回去拆开看看是什么,只要还在 ...

说得太对了

网友:
说的容易 关键 活从哪来啊?而且利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得好。我也在别的设备基础上自己开发设备,其特殊性在于结构、使用(工艺 ...

可以找人编写程序啊!我有相关人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 我们就是出口的 现在做的都是外企的生意 但是不是直接面对国外客户 在国内有组装工厂 成品发往国外 有 ...

我也是跟你同样情况

网友:
选自产自销的话就选些加工成本低的产品,市场大,最后选择最好能通过网上销售的产品,这样市场就遍布全国啦!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你玩什么,有一点必须记住了,那就是你玩的东西,人家很便宜就可以买一台回去拆开看看是什么,只要还在 ...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