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精度一般为多少(书上说是“尺寸精度可达0.01,表面粗糙度可达Ra1.6”)?线切

楼主(2011-04-07):
线切割的精度一般为多少(书上说是“尺寸精度可达0.01,表面粗糙度可达Ra1.6”)?
线切割加工的零件的厚度有限制吗?

网友:
线切割可以做到0.01,厚度无限制

网友:
这可不一定,线割也分快、中、慢走丝,精度等级也不一样。厚度当然也有限制啦!楼上的也太误导人了吧,拿个2米厚的你给我割出来啊。 能割多厚得看机器的型号和性能。

游客

网友(2012-04-10):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1-04-12):
楼主说的要求需要慢丝切割,做模具经常用到

网友:
我们公司定做了一台线切割 可以割1。5米高

游客

网友(2012-04-10):
。你这个很给力。能不能做2米?

楼主(2011-04-13):
回复 网友A:

可达到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方便说吗?

网友(点评):
1.5米高 割出来没什么光洁度了 很差,一断丝就更糟糕,并且断丝是不可避免,精度也不行,,,,但是大家伙要求的精度也不高,这机器也足够我们用,

网友(点评):
懂了,多谢龙哥啊!

网友:
太厚的板割出来中间呈现弧面,粗糙度很差

网友:
线切割分快、中、慢三种
快走丝精度可以达到0.01,但是粗糙度达不到1.6
慢走丝精度和粗糙度都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但是机器价格也不菲
中走丝不是很清楚
期待其他人解答

网友B(2012-03-29):
快走丝精度0.01我觉得分机床的哪一段,应为现在快走丝的丝杠定位精度是0.02的,没算放电,控制,电机的误差整体来说是0.02就不错了!一己之言,随便说说!

游客

网友:
说的对。

网友:
看用是快走丝  中走丝  慢走丝 精度都不一样

游客

网友:
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B:
快走丝精度0.01我觉得分机床的哪一段,应为现在快走丝的丝杠定位精度是0.02的,没算放电,控制,电机的误差 ...

倾向于认为快走丝做到0.02已经不错了,

慢走丝0.01没问题

网友:
0.01是理论,估计难达到,0.02差不多了!

网友C(2012-06-21):
慢走丝应该很容易达到0.01MM的精度,有经验一点甚至达能到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走丝应该很容易达到0.01MM的精度,有经验一点甚至达能到0.005。

慢走丝可以正负0.005     牛人或许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