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大修,求助

楼主(2011-04-07):
现手边有一数控车床,车外园两头大中间小,已经排除了刀具和程序造成的可能,现在怀疑是导轨磨损造成的,因为以前长时间生产一固定零件,导轨也是用那一段,磨损比较力害。
车床使用四年,系统广数928TE。
现在决定大修导轨,本人没有导轨大修的经验,现在请教各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铲刮后,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后道工作?

网友:
现在一般是上导轨磨直接磨平,铲刮的话很考验技术。磨平或是经刮研完毕后即是调整光杠与丝杠的高度,在滑板下粘接专用导轨塑料贴条,厚度要事先计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将你好,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数控机床没有丝杠和光杠之分,就一根丝杆和丝杆螺母副
要上导轨磨肯定是没有条件啦,考虑人工铲刀铲刮,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敢问一下,如果判断铲刮后的导轨平不平呢??

网友:
你说的是导轨本身平不平还是导轨对主轴的平行度啊?如果是说本身,你刮研时看研点,导轨一般每平方英寸10-12个点就行了;如果是说导轨对主轴的平行度,那您直接打表找检杆的上母线和侧母线。

网友:
建议还是请厂家维修,精度有保障!!!!

网友:
搜索视屏  机修钳工  第2个或是第3个就是车床导轨修复的。
不过不建议你自己刮。我自己刮过,其中辛苦。。。。。。
特别是没经验的情况下
况且你至少需要一把平尺400多元,也不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会以此为检验准则的
我也在考虑要不要请专业的铲刮师傅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了,私营企业有时候不得不赤手吃螃蟹
老板是个资深行内人士,他深知这些,他认为我们可以做到,或许我们真的有这个潜力呢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
刮削不是个潜力活,纯是一个经验活,体力活,耐心活,加上一点点的技术窍门。
为你们这个刮导轨的员工默哀,谁挂谁知道啊。

网友:
各位兄弟 导轨刮研是80年代的活  现在都用导轨磨加工  效率高精度好 装配容易   而且费用低

网友:
巧了,这几天我们那有修外圆磨床的,他们也是刮研,我看他们 一遍遍地刮都心烦,修了 10 了天 还在刮!~!我真佩服他们的耐力

网友:
呵呵,,,,就是地。我们厂里现在都很少刮研了,床身导轨就是导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