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宏程序铣平面

楼主(2011-04-07):
一个直径100MM的材料,刀具12MM,如果用宏程序铣平面该怎么编程啊。只加工一层深度为1MM,请教高手来指点

网友:
把坐标定在中心
M6T1
G90G0G54X60Y0S2000M3
G43H1Z2.
G90G1Z-1F500
#101=50
WHILE[#101GE6]DO1
G90G1X#101
G3I-#101F200
#101=#101-8.8
END1
G90G0Z300.M5M9
M30

网友:
#101每次减少的的量最好能被50减6整除

网友:
二楼有才,顶啊!!!!!!!

网友:
谁能专门教我学下 宏程序,感谢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啊,我看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坐标定在圆心
M6T1                                                     换刀
G90G0G54X60Y0S2000M3                    调用G54 坐标 XY方向到工件外面
G43H1Z2.                                              调用1号刀长
G90G1Z-1F500                                       Z下到负1毫米
#101=50                                                给#101赋值50(半径)
WHILE[#101GE6]DO1                            当#101大于等于6时在 DO1 跟END1 之间循环
G90G1X#101                                         X方向进刀到#101
G3I-#101F200                                       铣整园半径为#101
#101=#101-8.8                                    半径变量等于半径变量减压刀量(貌似这个东西不符合数学上的什么东东)
END1                                                     结束
G90G0Z300.M5M9
M30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以前不想学它,没想到宏程序能起很大的作用,
,好好研究下

楼主:
是啊以前我也不想学现在后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如果从里面往外铣该怎么编啊

网友:
二楼的宏程序不错嘛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坐标定在中心
M6T1
G90G0G54X0Y0S2000M3
G43H1Z2.
G90G1Z-1F50
#101=6
WHILE[#101LE54]DO1
G90G1X#101F500
G2I-#101F200
#101=#101+6.
END1
G90G0Z300.M5M9
M30
吧GE改为LE        这个程序压刀为50%    在中心踩刀的  要是螺旋下刀 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老大你忒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别夸我   东西很多人都会的  这只是简单的    不过好像宏程序也没什么难的   数学要好

网友:
宏程序其实不难。真的不难。当初俺们学这个的时候,老师花了三天给我们讲了六个课时,结果我们还是云里雾里的。哈哈。还好,自己下去研究了一阵子,发现问题在:1."=”是赋值的意思,就是赋予前面的一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2.就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问题了。“DO1,END1”中的“1”到底是什么?这点你不理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