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内燃机的运动频率范围是多少啊?

楼主(2011-04-07):
汽车内燃机的运动频率范围是多少啊?也是就缸套-活塞环摩擦副的运动频率,各位大侠指点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个先。.........

网友:
就是发动机转速!一般是1600-8000不等,和油门开度有关,看转速表就知道了!缸套-活塞环摩擦副=转速表X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想问下,实际汽车启动或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5HZ的转速情况吗?

网友:
运行过程中不会,启动过程中理论上会有,但实际情况是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