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工件氧化发黑、镀镍等后内径的变化

楼主(2011-04-07):
请教下:铝合金工件经过发黑、镀镍、镀铬、阳极处理、镀锌等处理,其内孔分别是怎么变化的,为什么?

网友:
阳极化后,螺纹孔会变大。原理不知。还在烦恼这事情呢。

楼主:
查了下资料  氧化铝是双性氧化物  尺寸是否增加 得看配方了  其他的  在用酸去除油污时  如果处理较久  孔也将变大(化学反应)   谢谢回答了

网友:
发黑、镀镍、镀铬、阳极处理、镀锌这几种处理主要区别能否分享分享

网友(2011-07-02):
发黑是碱咬之后又经过氧化也就是《阳极处理》再经过发黑处理孔会变大,镀镍,镀铬,镀锌,都要经过碱咬再进行电镀,碱咬之后孔经会变大,大多少要看时间,槽液温度和浓度,但电镀之后孔又变小了,小多少要看镀的厚度,镀铬比镀镍多镀几层,镀锌和镀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