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主轴C轴控制方法探讨

楼主(2011-04-07):
如题,目前知道的有2种,1伺服电机作为主轴电机,2用伺服主轴。请高手点评一下二者的配置,优缺点,各自适用的场合。另外,这两种方式下做角度控制时(比如主轴停在指定的角度位置然后其他的轴进行加工)是否需要机械辅助定位?不然加工时位置是否会因受力而偏离。还有别的控制方法没?

楼主:
怎么都只看不说话?自己顶起来,等待高手

网友:
C轴那只能是伺服电机,主轴是SP。
C轴停止是夹紧的,除非很特殊,一般不需要抱闸。而SP轴停止时是自由的,除非有机械抱闸。
如果用伺服电机,大部分是支持切换的,就是可以在C轴和SP轴间切换。
只是,主轴电机和伺服电机的特性有区别,看曲线就知道。用什么,看你的用途。

楼主:
有幸得到螺旋线大侠的指点,真是荣幸之至啊!我看到过日本津上的双主轴车铣复合机,它的主轴是电主轴的,应该是伺服主轴的,背轴应该是主轴伺服电机,看外形比一般的伺服电机要长出一块,都带机械抱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