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同步带轮及同步带啊?

楼主(2011-04-07):
如何设计同步带轮及同步带啊?一般步骤是怎样的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
设计同步带轮和同步带?你是想选型吧?查一下机械设计书册,上面都有方法和步骤

网友:
或者你可以找一下同步带厂商的网站,上面有详细说明选型的方法和步骤

网友:
那同步带轮和同步带这么来选呢?我现在知道他们的中心距和电机的各参数,还有就是同步带的选择上合节距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步带轮与配套的同步带必须具有相等的节距,否则无法正常的啮合工作

网友:
小带轮不要太小不然会增大带之间的拉应力还有就是小带轮包角不能小于20度 其他的看看设计手册有么 我们老师以前是说过这些

网友(2011-06-29):
是来,学习的,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网友:
找本MISUMI的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很清楚~(很简单的)

网友(2012-02-02):
一般不需要设计,只要会选型就好了.一般T/梯型齿散热比较好,噪声稍微比圆弧齿在一点,圆弧齿力比较大,散热稍差一点.看你自己怎么选的

网友B:
上传一组同步带和带轮的选型、计算资料,楼主下载看一下吧。

网友(2013-03-17):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组同步带和带轮的选型、计算资料,楼主下载看一下吧。

网友:
有相关设计需知的,直接找我们啦。
1423188396@qq.com

网友(2013-09-30):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组同步带和带轮的选型、计算资料,楼主下载看一下吧。

大虾救我!我现在还没有8个积分,无法下载啊!看,大虾方便可以将该文件发送至我的邮箱么?小弟邮箱地址:heyongshang@3g-fa.cn          跪谢大神!

网友(点评):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谢谢楼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