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 与 304 的 切割 设备 等离子 还是 激光好?

楼主(2011-04-07):
工件 :6mm厚A3板 , 3mm厚304不锈钢板,2mm厚冷板

以上3种 板材  用 等离子 或 激光 切割,  哪个合适?

切割后 用于 折弯 再 焊接 (接缝满焊)

激光 主要是 设备成本高 等离子便宜多了
其它方面  了解不是很多
请 说说  各自 优缺点

网友:
激光激光切割设备在切割4mm以下的不锈钢最好,在激光束中加氧气可切割8~10mm厚的不锈钢,但加氧切割后会在切割面形成薄薄的氧化膜。等离子切割机配合不同的工作气体可以切割各种氧气切割难以切割的金属,尤其是对于有色金属(不锈钢、铝、铜、钛、镍)切割效果更佳;其主要优点在于切割厚度不大的金属的时候。切割部件的尺寸误差较大(对比激光)。激光激光切割设备切割效果虽然好精度高,清洁、安全、无污染 ,与此同时成本高,不能切厚板CO2激光切割也只能切割6mm的不锈钢,而且对生产环境的要求很严格,生产环境不是太好的车间这个肯定是不适用的。但等离子有很多缺点 :一般等离子是用来切不锈钢的 ,切12mm厚的基本上走50就挂一个喷嘴, 所以成本消耗也是很大的 ,枪经常要换维修成本也很高, 而且一般都是水冷却枪把,漏水也是经常的事,而且环境污染很大,有毒有害。但相反在生产环境不是太好的情况比较适用,不用老是检查光路系统和镜片的清洁,只用担心引弧器能正常工作就行,切割厚度也比激光高。最主要是一台等离子比激光性价比还是高很多 建议采用等离子+氧乙炔火焰切割比较经济划算。

网友(点评):
文章如果能分一下段落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 现在 是用 水刀 割的
不过不只 铁板  不锈钢板
还有 铝  塑料 等

不过  铁板  不锈钢板 对水刀 来说 效率实在不高

刚进了台  村田2044 数控冲床  不过不适合加工 2mm以上的板
正考虑着 用 其它方法 替代

听说 等离子 切割温度  很高  切割面 会 很硬  对 折弯 有没有影响 ?
另外 等离子 的 每小时 成本  大概多少?
切 3mm不锈钢 与 6mmA板  切割速度 估计 能到 过少米/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学习下 4352353253

网友:
激光比较好,等离子切割的稳定度不算好,易损件等!

网友:
这三种厚度与材料 还是用激光较合算  激光割出的精密高 速度快 切面好 变形也小  我公司304  12的都用激光割的
但要看你公司对产品的要求了  若做精密钣金 一定要用激光
等离子的污染太大 且噪音也大 关健精密不高 除非用精细等离子但污染  噪音也大 且割缝大 材料损耗大
等离子一般切割都是斜的.  对后面的装配焊接尺寸也难保证
还是激光好  一部到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如果有数冲也可行。

楼主:
6mm 用 数冲  貌似 不大好

而且  多种厚度板材  模具不通用  比较麻烦

网友(2011-06-22):
能数冲就数冲,其次考虑激光切割。
有的顾客对机械性能又有要求,或者切割气体有要求。
俺那儿不锈钢板不采用氧气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