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压千斤顶 维修 内部结构问题

楼主(2011-04-07):
这个是油缸和活塞拆了的

这张是活塞底下的  。中间是拉簧,拉簧中间是一个(通孔)螺孔。以前好像是被拆下来修过的,原来应该不是这样。所以请教,这个原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油缸。可以看到油槽和底部的孔。

以我拆下来的零件看,装起来肯定是会拉从底部的孔漏油的,缺了件东西。
想知道原来的结构和零件照片或者图

楼主:
应该属于 单作用薄型液压千斤顶  90吨位的

网友:
图3应该起单向阀的作用。应该差一块耐油橡胶垫。(千斤顶没有拆过,个人想象的)

网友:
     油压千斤顶别名液压千斤顶,由人力或电力驱动液压泵,通过液压系统传动,用缸体或活塞作为顶举件。液压千斤顶可分为整体式和分离式。整体式的泵与液压缸联成一体;分离式的泵与液压缸分离,中间用高压软管相联。
液压千斤顶结构紧凑,能平稳顶升重物,起重量最大达1000吨,行程1米,传动效率较高,故应用较广;但易漏油,不宜长期支持重物。
    把图形照完整,外壳一体,我可想法给你,配件.

网友:
把活塞尺寸量一下,是什么原因被你拆散,如无法升或升起慢等,再一个就是量一下外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拆的时候以前就有人拆开修过。估计是缺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