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钻孔如何能更快?

楼主(2011-04-07):
普车钻孔
直径 42 长:120
一天只能钻多少?
求其他快的加工方法

网友:
车床改双面钻孔最快,也就是双面同时钻

网友:
目前你用的是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分两刀 直接钻
H 13一天8小时80到100个
车杂件的机床老板不会改装的 只是想跟大家学习一下  觉得这样速度已经没得快了 看看有什么快D工艺

网友:
差不多了,我这里没你那么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30+的孔才80-100 个  42或者没那么快  我做多数是车30+的
嘿嘿计时的只用8成力

网友:
把钻头固定在刀架上,注意一定要找好钻头的中心,自动跑刀就OK,效率高,还轻松

网友B:
1把尾座可靠与溜板箱连接。用走刀代替人工进刀。
2磨削群钻。
3如果孔精度不高。可以考虑大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把尾座可靠与溜板箱连接。用走刀代替人工进刀。
2磨削群钻。
3如果孔精度不高。可以考虑大进给。

溜板箱连接走刀受得了吗?还有双面钻是怎么个原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溜板箱带动是没有问题。双面钻孔我也没有见过,请高人详细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改装
120  长  38的空一天能几个?

网友:
fsnhdsz 大侠,首先告诉你,我没有试过。由于其不用人工进刀可以降低劳动强度。并且通过刃磨群钻和乳化液充分的冷却可以达到大的进给量。具体多少件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得到答案。估计一天100多件吧。

楼主: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5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互相学习,

网友(2011-09-15):
双面钻应该是把工件放中间,两端各有一个钻头同时加工

网友:
在普车上用手动钻孔吗?可以改成气缸加油顶呀,速度先不说,起码省事嘛。

网友:
8楼的意见很中肯,溜板厢不用怕,没那么脆。

网友:
溜板厢这是好方法,我用过但是要控制好进给量。

网友:
把尾座挂在溜板箱上,自动进给起码要省力的。

网友:
嗯.......双面钻是如何的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