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导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7):
静压导轨调浮起,采用节流阀油路还是减压阀油路好一些?调节流阀是调整流量还是压力?

网友:
应该是两样都要。节流阀是控制流量保证导轨浮起后有持续的供油。调压阀就是合理的调节压力使导轨被微微的抬起一个高度。压力过小会产生爬行。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调压的应用的多,其好处是根据所承负荷的大小可调定压力,限定浮起量,这样可保持导轨运行精度。调整流量的一般是旁路节流,压力恒定,但浮起量随负荷而变化。对于工作台负荷的分布情况选定,均布载荷用节流的方便,一般固定的节流,非均布载荷则可在工作台导轨上分段调压。

网友:
二楼的说法一针见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