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通过排屑器的排泄量倒推出传输速度和传动比?

楼主(2011-04-07):
一个链板式排屑器,知道了排屑量,怎么样算链轮的转速?

网友:
可以通过链板式排屑器的链板,转一个循环可以排多少切削。再用总排屑量/一个循环排屑量=多少个循环。然后循环数/时间/链板数/链轮齿数=链轮的转速。脑袋有一点晕了。哈哈应该没有算错。

网友:
排泄量  是要看吃了多少来决定  吃的多,排泄的多 吃的少,排泄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