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车床上保证此内孔的光洁度???

楼主(2011-04-08):
各位仁兄:
            小弟在公司碰到一个问题,此零件的内孔洁度要求Ra0.8,要在车床上一次完成,材料为:铁1215,美国牌号,车削起来有点类似于国内的45#钢,不易车不光。各位仁兄有何高见?或者增加滚压之类的工序?

网友:
我记得教科书上写的,精车也只能达到1.6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这个粗糙度,我们一般就得用磨加工了。

网友:
这种材料的话,靠车很难加工的吧

网友:
磨是肯定不行的.
只能靠精车,达到这个粗糙度应该没有问题,具体参数我也没有.

楼主:
单位靠车削,很难保证100%到达此光洁度,如果增加内圆磨或珩磨工序,成本大增。我想用滚压头来压,但没找到合适的,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或有使用过滚压头的朋友也可交流一下,多谢!!

网友:
先车再滚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先车再滚压,工具可以尝试自己用小轴承做.

网友(点评):
请问下,滚压是什么工艺??我没听过。。谢谢赐教了

网友:
滚压,这个公差可以用小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磨和圧,对你的加工的环境要求严格,你那个公差,没有必要达到那个光洁度

网友:
要是在车床上加工的话用电磨研磨可能好点

网友:
订做一个该孔尺寸的铰刀,车完孔后留一定的余量0.1mm,铰一下。孔底要有个小的越程槽。可试一试。

网友:
不知道用陶瓷刀快可已达到不?

网友:
滚压吧!要是不记时间的话可以用硬质合金车的(手磨的)

网友:
低速精车100转以内!可以打到!就是尺寸不太好控制!

网友:
完全可以用车加工,不过对机床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建议:更换车床的主轴轴承,一般的的车床主轴轴承是P5级的,肯定是达不到这种光洁度的,最好是换成P2级的!

网友:
直接用滚压刀就可以了!!0.4都没问题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铰刀绞下,,不行再用纱布打一下,45号钢可以的

网友:
车可以达到0.4

网友:
这样的光洁度我一般是用挤压头完成的

网友(2011-10-14):
盲孔10毫米没有问题的,一般能达到0.2!!!
可访问: www.cnczg.com

网友:
预留0.1mm,自制一种挤压刀具,用圆刀柄轴上装三个小滚轴,应该可以达到效果,我曾用过铝铜合金的孔加工,表面粗糙度可达0.4

网友:
搬板凳,求答案?
我们单位原来有老师傅可以达到,现在,哎~~~

网友:
 等待 高人 解答 顺便学习下 小弟 新人

网友:
进口车床好像能吧,但一般转速的数控车床是不行啊,加抛光工序吧

网友:
5楼,为什么磨床不能加工呢?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铰刀呀!即能保证尺寸,还能保证粗焅度,岂不两全其美!

网友:
数控车线速度高一些,刀片锋利一些可以做到,实在不行自己轴承做滚压!

网友:
用一个轴承滚压吧???

网友:
把铰刀装在数控车刀盘上,用数控车控制进给,最好要带退刀槽,铰刀要有一定的浮动量。

网友:
好一点的机床可以做,斜床身数控可以以车代磨

网友:
有个疑问想问楼主:金刚石刀片能车碳素钢及其合金?我记得书上说的是不能的,因为碳素钢中的碳元素会和金刚石刀片中的碳元素会“中和”,从而使刀片急剧磨损。看图片楼主是用金刚石刀片加工的,难道书上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