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正确的毛重、材料消耗工艺定额?

楼主(2011-04-08):
公司里现在加工零件是使用使用激光切割,就是一块1500*3000的钢板投入激光切割机,然后在上面激光切割设定好的零件。
但是关于毛重、材料消耗工艺定额的问题来了,首先净重是很好理解的,净重就是符合产品设计图纸要求的零件重量。

而我们知道的一般材料消耗工艺定额,都是指板材的整体重量除以板材可切割的零件数量,当然零件数量是由排样情况决定的。那么现在零件的毛重又该是多少呢?比如,一个零件是中间有圆孔,外形为不规则形状。那么毛重的尺寸就是包括切割时的工艺余量在内的整体尺寸,那么毛重岂不是又跟材料消耗工艺定额一样了?

这个问题有点搞不清楚,请指点一下,如何确定正确的毛重、材料消耗工艺定额?

网友:
材料消耗定额包括材料的使用量和必要的工艺性损耗及废料数量,毛重=净重+包装重量净重就是货物本身的重量。两个概念清楚了就不会有区分误差了吧。

楼主:
毛重=净重+包装重量净重就是货物本身的重量,你这里指的是货物 而我说的是指车间里的零件加工

钢板激光切割制作出零件,哪里来的包装呢?

而材料消耗定额的概念我也知道,我列出的计算方法:指板材的整体重量除以板材可切割的零件数量,也没错阿

网友A:
零件的毛重是包容零件的面积X厚度X比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毛重是包容零件的面积X厚度X比重

材料消耗工艺定额包括全部损耗以及平均到单件上的残料等等

净重就是符合产品设计图纸要求的零件重量。

那么你这里所说的毛重岂不是又跟净重一样了???

还是没有说清阿?

网友:
毛重=净重+包装。包装为0时,毛重=净重。在钢材购销中一般按净重计算。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毛重只在运输当中存在,切割计算钢材利用率之类的时候就不存在毛重这个概念。

楼主:
呵呵 所以说阿 我就是这样被搞糊涂了 究竟这里,毛重是等同于净重,还是毛重等同于材料消耗工艺定额,或是毛重有另外的计算?

所以这才需要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