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板焊接怎样尽量减少变形?

楼主(2011-04-08):
剪好的冷板1220*2100*2,要铺在用矩管焊接好的骨架上,我们这里是在冷板与矩管接触的地方钻眼子然后在眼子处焊接,冷板与冷板结合的地方是密集的点焊。。这样子变形很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板变形小一点?

网友:
做一个专用工装了,可以夹住后在焊接,但是要看批量

网友:
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好像做了工装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批量不大   那样的话 工装岂不是很大?

网友:
1焊接电流尽可能小
2采用断续焊接,减小焊接热量。
3焊接采用对称焊接尽可能消除(减小)焊接应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段跳开焊接,走丝要快,前面焊好后,再冷却的地方焊下一段

网友:
对于这种薄板的焊接变形,除了从焊缝分布考虑外,最主要是焊接工艺和焊接顺序的选择。

网友:
1、焊接电流
2、焊接顺序和方向
3、可以考虑工装量小的话简单点工装也行
4、矫正

网友:
用气保焊  变形回避手把焊变形小的很多

网友:
减少变形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钻孔的直径不能大于板厚的2倍。
2,采用气保焊的方法,有点焊的功能更好,按参数调整好电流电压及焊接时间。
3,用一些辅助的方法,如反变形:利用变形的参数假如是10毫米的话就把
     变形量放在10毫米的基础上,如示意图的蓝颜色的框架,把工件放在蓝色的
    框架上压紧。在施焊,如果变形量有变化,再调整。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采用电阻焊机(碰焊机或对焊机),对强度要求不高的完全可以,几乎没有变形,焊后也不需要打磨。

网友:
是失稳波浪变形么?
这变形很难控制
可以矫正,我们这儿都用点状加热矫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焊接变形,我见过做机箱的螺柱焊接,这种焊接产生的热量小,变形量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