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打不开IGS/stp图

楼主(2011-04-08):
我安装的CAITA这段时间打不开IGS的图  也打不开STP的图    打开的IGS里面什么都没有    STP则说没有关联数据???请问社区的大侠们,为什么呢 ???要再哪里设置吗????

楼主:
CATIA可以输出IGS   输出的其他软件也可以打开   就是打不开IGS   stp    为什么呢   大侠们解决下呗???、

网友:
应该是在装配界面插入吧,不是直接打开!

网友:
曾经问过别人,但没给我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应该可以的,打开方式不对吧。要选为IGS再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错啊    就是IGS    就是打不开

网友:
是不是没激活啊!

楼主(2011-05-16):
回复 网友C:

激活了  我想可能是加密软件上的问题  还是什么呢???

网友:
注意版本的问题,可能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D(2011-08-10):
打不开可能是系统时间和你的stp文件时间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不开可能是系统时间和你的stp文件时间有冲突。

什么意思啊?、请您明确说明下!谢谢

网友:
文件的创建时间可能要比你的系统时间晚,你可以比较看看

网友(点评):
没有呢 就是新建的文件都打不开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只碰见过时间冲突的情况。

网友:
11楼的说法是右下角桌面系统时间可能不是现在的时间,自己双击时间,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2011-11-11):
不能直接打开 我一般就是插入的 这样才能显示 有的时候需要连续打开两次才能显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