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立柱上的螺纹一般用45度锯齿形的吗?

楼主(2011-04-08):
初接触液压机,想问一下液压机立柱上的螺纹一般用45度锯齿形的吗?

网友:
不一定,一般小型的油压机没必要用锯齿形的。大型的就要考虑用了。

楼主:
具体有没有吨位界限呢?1250吨的是不是必须用锯齿型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立柱直径大小,立柱使用的根数,如果用四个立柱建议用锯齿牙型,6个或8个不建议用。其实用不用锯齿牙型主要看设计人员的想法,小型的压机也有人用,这个没有规定的。

楼主:
四个立柱,直径320mm,1250吨。锯齿形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路过学习了,希望有人回答锯齿形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2012-07-07):
45度锯齿螺纹的主要受力面是那个面

网友(2013-05-25):
听我师傅说有一定自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