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碳结钢不断削,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08):
我加工了一批 碳结钢材质的 蜗杆 , 车起来就是不断削,  断削槽不管怎么磨 都不行。  走刀也不慢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急急急急
请高手 给解决一下

网友:
怎么解决,不成帮你去磨刀,实在不行去买成型刀吧,楼主的车工麻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速漫漫来,断削,  断削槽浅一点,弯一点

网友:
要是不调质的话断屑槽磨小一点就行吧

网友:
还有就是车蜗杆是哪一部分啊?要是蜗杆部分不断屑应该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 调制 以前 车45#钢都断削 碳结钢却不断削  同样的速度 和走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钢筋切断机上的蜗杆  车外圆 不断削

网友:
那你试试加快走刀并把刀刃磨厚一点只要有强度就行

网友:
在主切韧磨出-10度倒棱,另外过渡韧采取稍大一点的圆弧

网友:
槽开浅,小一点,走刀快一点,没有不断的理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材料不同余量 加上你磨刀每次不一样 怎么车靠经验了

网友:
个人认为在这说车刀磨成什么角度的都是玩笑。根本不了解实际 的情况。怎么定论?究竟是材料难搞还是刀具、切屑用量不合理?我的建议是换几种切屑速度、进给量试试。

网友:
不断屑的原因:1.材料牌号是否正确?2.切削参数:走刀量、切削速度、吃刀量是否匹配?3.刀具的刃磨是否正确?

网友:
你做了几年车工?断屑不断屑就看你水平了。

网友:
和切削参数有关。
管它断不断屑,只要能干出来好活就行呗!不要骂我啊!呵呵

网友:
在主切韧磨出-10度倒棱,另外过渡韧采取稍大一点的圆弧
切削液浓一点

网友(2011-12-27):
嗯  槽开小一点 角度也斜点  转速低点  ....  还有走刀快点 吃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