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径150mm的20#钢棒料下料

楼主(2011-04-08):
零件的毛坯为直径150mm的20#钢,以前的批量比较小所以用锯床下料,现在的批量大了对成本的控制要求高,所以希望找一种效率高,切屑少的加工方法。我在网上找到了安阳锻造机械厂的切断机械,但是最大的加工直径为直径110mm。另外记得论坛上以前讨论的高压水切割,好像也行。
希望各位大侠给一些指点。

网友A:
用圆盘锯比带锯效率高多了。

网友:
只能锯,没有其它办法,无缝管的厂子的上料部分,都上一大堆锯床,很壮观的,哈,
你可以上大的带锯,一次锯一批,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看来只能排一排锯了 其他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圆盘锯比带锯效率高多了。

是不是说错了 啊,带锯是普通圆盘锯床效率的1.5-2倍呢

网友:
只能用据,可以用自动送料同时据好几根!!这样人工成本底很多!!

网友:
只能用据!!这样人工成本底很多!!

网友:
用锯床了。。。。。。。。。。。

网友:
数控切断机 合金圆盘锯 速度很快就是锯片贵了点 我们公司用的一片都2千多

网友(2015-08-18):
同问,每天棒料下料那么多,都是用带锯,剪断机切出来的端面质量太差了早就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