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配件用什么工艺加工最省时省力?

楼主(2011-04-08):
       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在一块368*100*20的钢板上面挖6个腰子形的孔,公差之类的东西大家可以暂时不去考虑(误差个几十丝都没关系的),只考虑时间和成本!批量件,我初步的设想是用铸造,但铸造出来的话面可能不是太平整。其次是下料后冲压,但考虑到20MM的厚度,不知划不划算,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冲孔是最划算的,这种冷冲孔模具钢得用小鼻子的,国内的大概是小鼻子寿命的1/5,主要是斜口断裂,解决不了,
冲孔后,背面有点凸起,大约2毫米高,有点毛刺,你要求不高就可以,这个效率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毫米以上的变形肯定不行,我也是考虑到冲压时材料可以会变形,所以才想听听别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玩25厚的,都是这样玩,冲完孔,再粗光一刀,铣平,要不,上液压机反压一次,也可以,

网友C:
可以考虑水切割,量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比较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水切割,量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比较方便快捷

人家楼主说了是批量件。

网友:
铸造时预留孔,然后刨或铣四边,再冲孔,最后铣或刨平两大面。

因为有预留孔,所以冲孔时冲裁力小,变形也小。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等离子割,这么厚的板,想冲的话,模具做下来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等离子割,这么厚的板,想冲的话,模具做下来也不便宜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费用如何?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也可以考虑数控火焰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行不行?

网友:
20mm冲的话,模具要求很高啊,楼上激光切割,可以考虑,价钱不是太高,批量的话也不是太难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连板外形带腰型孔一起割出,效率较高。不过割面会稍微有点斜度。

网友:
就是数控火焰切割机吧!

网友:
路过的,顺便向大家学习

网友:
铣床如何,,,,,,,,,,,,,,,,,,,

网友:
批量件成本低效率高,就用铸造工艺。要求不高出来就不需要再加工了。(铸造工艺有很多种哦)

网友:
对于钢板平整度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
等离子切割,然后铣面,再打孔,铣腰~~

网友:
能冲压最好吧,不行的话,铸造后飞刀飞平面,至于切割,效率肯定不高的

网友:
水切割相对于其他切割,其实效率并不低

网友:
建议楼主联系一下蜡摸精铸,精度高,表面质量也好

网友:
直接数控铣不行吗????????????????

网友:
20厚的板,最好的办法用等离子切割,从加工精度、效率以及成本都比较合适。

网友:
不能什么事都让工艺解决,必要时需要改设计改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厚的板也能冲孔啊,长见识了。请问多厚的钢板对于冲孔来说接近极限了?

网友(点评):
在国内,30左右,

网友:
等离子切割,水刀,激光切割,用板材

网友:
这个嘛?是碎料刀吗?我们做很多...数控气割下料...再上刨床刨4面...刨刃口...之后划线钻孔..再上线切割..再热处理...哥们,你要什么效率吗?

网友:
这本来就不省时吧?踏实点

网友:
能不能用激光切割呢????????????

网友:
冲孔最好其次是做工装加工零件

网友:
用高速冲床模具冲% ]- h0 U( I+ y) ?! N
成本,效率都会好的

网友:
这个冲压的话开副模大概多少钱?

网友(2011-05-08):
气焊也可以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