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叫什么车?国内有这车的厂家么?

楼主(2011-04-08):
这是国外发过来的资料中的一个路面机械车,但是不知道具体名字叫什么,,,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像是路面铣平机,现在铺新沥青路面前都铣一刀,典型的米国做法,英格索兰就玩这个,那四个小履带架子是单独转向的,跟着的车是把铣下的物料运走的,

网友:
路面凿毛机,凿毛是用一种“斩斧”的工具把已经完成的路面凿出一条条凹痕。凿毛作用就是使两个施工阶段的施工面粘结牢固。

网友:
用来破坏路面的,去年还在路上见过这个

网友:
铣路面的,可以把沥青洗掉,一般用在路面翻新工程上,老沥青洗掉多深,然后在铺新沥青。学名不知道

楼主:
恩,特别谢谢2266998,的确如此,我找到了,全名叫路面铣刨机,国内三一在做。还向你请教一下,后面的两个直线缸用的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

网友:
与联合收割机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哪个直线缸?阿拉没懂,是小履带架子的支撑立轴吗?前面的皮带姿态控制有缸,

网友:
路面铣刨机,长了见识了,呵呵

网友:
铣刨机 知道徐工也有这个的产品

网友:
前些天也刚看到这种交通设备,好像徐工也在做这东西

网友:
工程机械,筑路用的,哥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后面支撑履带的四个直线缸。好像国内的直线缸厂家不能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况恶劣,要求长寿命,国内产品寿命有些问题,做还是能做出来,性能不够,尤其表明处理的问题 ,那东西非常贵的,

网友:
没见过,过来了解一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很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必客气,有专业技术问题,大家讨论,共同提高, 谢谢

网友(点评):
还是您高,我查的凿毛机,少有跟楼主图相似的,哈哈

网友(点评):
扫街大虾客气了,因为阿拉玩矿山设备,也玩这些施工设备,碰巧知道的,不足道也,还有,比较逗的是,大城市要用进口沥青,以特立尼达为优,摊铺机以米国为优,否则速度跑不上去,现在,打深井,要米国泥浆,哈

网友:
国内有做

网友:
此图为道路铣刨机,国内有生产厂家,主要是提高作业效率。

网友:
铣刨机,跟摊铺机配合使用,现在修路都用这些了,我们公司就生产英格索兰的摊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