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钣金件折弯内角

楼主(2011-04-08):
请教大家常用的钣金件折弯内角是多少?大家厂里都有多大的R角刀?
北京有哪家加工厂比较好啊?有一批货需要加工。

网友:
一般都是看图纸要求 。

网友(点评):
图纸上一般R几?你们有多大R的刀?

网友:
一般1.5厚的基本都在0.2这样,再厚点的话就要看情况了。

网友A:
不知道与成型方法有多大关系附件是冲压的

网友:
R角与板厚和材质有关,我们公司一般1.2-2板厚的R角在0.2左右,4.5-6板厚的R角在5左右,

网友(点评):
那3mm厚的料呢

网友:
看不懂  看来还要多学习。。。。。。。。。。。。。。。

网友(2011-11-21):
  我也在一直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般的话,后1~2MM的板我会给0.6的折弯内角,不是依据经验,而是以前图纸就是这样的;今天偶尔发现了答案,就顺便发上来吧!

网友B:
理论上是多厚的板料用多大r的刀具,如板料为3mm就用r3的刀具,但也应选择合适槽口。

网友:
那要看图纸要求了,不标的话根据经验折弯内角大概是大于等于二分之一个板厚吧。

网友:
应该根据模具来定吧

网友(2012-07-06):
不同厚度不一样

网友:
板材材质不同, 折弯内圆角也不同.
建议楼主先确定板材的材质, 再来谈折弯内圆角.

网友(2012-09-15):
一般都是壁厚

网友(2015-12-10):
常用的钣金件折弯内角等干板厚,若有特殊要求可小些。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多厚的板料用多大r的刀具,如板料为3mm就用r3的刀具,但也应选择合适槽口。

槽口一般是5-6倍 对吧

网友(2017-04-19):
折弯圆角确实不好确定

网友(2018-07-2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与成型方法有多大关系附件是冲压的

这个表在哪个设计手册内可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