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Z2S16-30/型叠加式液控单向阀,请教

楼主(2011-04-08):
那位师傅知道 华德Z2S16-30/型叠加式液控单向阀中X油口,Y油口,还有L油口的功能,怎样区别此阀的X、Y油口是内排还是外排;L是泄漏口吗

网友:
不清楚 不过参考一下华德官网的产品介绍吧 有Z2S系列液控单向阀的样本 贴一图上来

网友:
这位大哥发的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10通径的叠加式液控单向阀就没有这三个口,是因为此阀是与换向阀叠加用的,16通径以上的换向阀是先导的电液换向阀,其控油有的有外供(X口)、外排(y口)的,所以与之叠加的液控单向阀要有这三个通道。L口是用于液压对中的阀的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