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压力不够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4-08):
因为装配需要,我们公司自己改了一台简易的压力机
选用的是输出压力为30吨的油缸,行程为200!用的是普通液压站加一电磁阀控制油缸伸缩!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压配到一半的时候,就压不动了(就像是压力不够一样的,拿下来用手工敲又能敲进去),像这个问题液压站上是不是要加装一个保压阀?要装在哪个位置?,还是说液压泵的功率不够的?
请懂的社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输出压力为30吨的液压缸,只能代表在系统压力足够的情况下液压缸可以输出30吨压力。也就是系统的压力不够导致液压缸压力不足。具体就有可能1液压泵压力不够,2溢流阀压力调节过低。

网友:
可以检查下溢流阀旁通阀是否损坏?油缸损坏造成内泄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723的看法。系统内泄也会造成液压缸力不够。可以检测回油检查。

网友:
泵站额定压力不够。或是油缸上下腔互通

网友:
压配到一半的时候,就压不动了,,拿下来用手工敲又能敲进去,油缸压力30t,估计一:油缸油缸损坏造成内泄大;估计二:油泵损坏,估计三:溢流阀问题,或者是调节不对。第一条问题占八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装配需要,我们公司自己改了一台简易的压力机
选用的是输出压力为30吨的油缸,行程为200!用的是普通液压 ...

我关心的是你的泵站能提供多大压力?油缸有无泄漏?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可能:队中不好造成偏斜

网友:
6楼的说法挺全面的,先看缸是不是密封出问题了,拆下来看看活塞环磨损很严重,要不一般情况也不是你敲几下就能回去,完好再逐步分析溢流阀与泵。

网友:
      每每看到这样的帖子我好伤心,楼主看起来真的是不懂液压,但我们这些跟贴的回答的那么坚定,你们不觉得有时候是误导别人吗?
     遇上向楼主这样不懂液压系统的人,我们可以回帖指点他先检查啥后检查啥,这其实是一个维修和分析的过程,既然来这里提问了,就是想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再学点知识,大家应该先帮他捋出头绪,指点他怎么去判断故障原因与修理顺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首先得让他懂维修步骤。
      前面哪位朋友说油缸串油的可能占8成(现实中这种可能有那么大吗?),紧接着下面一位朋友也说是这个可能要大,这其实就起了一个误导的作用,如果我是楼主,既然大家都说是油缸的可能,那我就拆吧,结果还是没有查到原因,假如是由于溢流阀调节手轮自己松了压力上不来,当时看看油压表,拧一下手轮就能解决的问题却费了好大得劲去拆油缸,这样岂不是浪费时间吗?这就是一个分析和维修步骤的问题。
      还有一位朋友看到楼主说在拿掉之后可以用锤子砸下去,就认为楼主是用锤子砸油缸杆,才得出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结果,其实楼主说的是工件用锤子可以砸下去,压力机就是代替人工用锤子装工件用的。在看帖的时候最好仔细分析一下在发帖,上次就是由于说的直了点被别人 攻击过,但这次还是不由得又谈这个问题,也许是人老了就变得容易唠叨了,希望大家见谅吧。

        提前给你们道歉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帖子精辟,得郑重的顶一下,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刚弄液压的人,难免很多地方考虑不到,只能说别人提出问题了,给出自己能考虑到的建议,同时建议楼主不要看一个就试验一个,需要集思广益,把所有可能的问题综合起来,通过比较分析与现场调研,得出一个最有效率的检修方案后实施,进而解决问题,这才是大家发帖求助的真谛。

网友:
6楼得说的挺全面的,支持

网友:
请楼主提供油缸内径,油泵流量,油泵压力和电机功率(含极数)我给你算一下你的系统是否能达到30T。

网友:
9楼的说的太好了,我是刚学液压的,以后请多多请教

楼主:
这几天忙都没来社区!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说来让大家见笑了,本来只是想改装个简易的,代替手工压配,原来是买了一套手压泵,但是工人反映说手压的太辛苦,
然后公司刚好有个闲置的液压站就叫个师傅改了个电路!没想到又出了这个新问题!
我又不懂液压系统!很感谢大家都愿意对我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大家的分析,我也从中学了很多东西!
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油缸内径是80的.外径是120的,行程是200的
电机及油泵参数明天回公司看下再给你,到时麻烦你帮我计算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油缸内径是80,使用300公斤的压力也只能达到15T压力。

网友:
呵呵,好几位的回复确实不靠谱。
简单的说,液压油在活塞每平方厘米作用力的总和,是活塞输出的压力。
活塞半径(厘米)X 活塞半径(厘米)X 3.14 X 油泵提供的压力(公斤)=输出的压力(公斤)。
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雷诺数,流态,损失等都没有考虑,希望不要有的大侠咬文嚼字,呵呵。
其实这些是常识,怪不得“周健大爷”要看不起“画图匠”了,呵呵。

网友:
锤子都能敲下去的东西,负载有那么大吗?
机械定位上没有问题的话,邮箱的油加够了没有?

网友:
检查步骤:1:首先看调压阀(或溢流阀)后压力够不,不够,可将缸的进油口堵死,然后缓慢升压(通过调溢流阀或调压阀),看系统是否能升至设定值,若能,问题出在液压缸的几率较大,可检查活塞上密封圈的情况,同时清洗油泵进口过滤器,2:检查压入件的对正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液压泵参数:都是英文的看不懂
poles 4  out rut 2 hp 1.5kw
volts 220/380v  hz 50 ins. B
AMPS 7/4    Rating  cont
rmp 1420  design  cns-2934

网友:
1.5KW的电机,你这个系统最多能输出4-5T的压力。要想达到30T的压力只有一个方法,加大油缸的直径到250MM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功率应该要多大啊?
我问了做油缸的厂家,他说那边可以帮我们配液压站,可以达到30T的输出压力
我想除了加大油缸直径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啊?
整机图如上所示,是不是要增加保压阀?

网友:
你要是在液压站不动的情况下,只有加大油缸的直径一条路可行。如果只改液压站是不可能达到输出30T的压力的。你不要再花这冤枉钱了。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情况。油缸的缸径选择φ160,系统工作压力为16Mpa。油缸的推力才能达到30T。如果满足行程200毫米。20秒往返一次。需要流量约20升/分。则电机功率需要5.5KW.

网友:
如果选择快速回路。电机功率也得3KW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电路是后面加装的.最早从厂家那买来时候是手压泵的
嫌太累,就改装了个液压站,应该是属于快速回路的吧
三个档位的开关旋扭旋扭转左边是下,转中间是停止,转右边是升!
其它不变的情况下把液压泵电机换成5.5KW的就可以了吗?我问了做油缸那边的
最早配手压泵的时候油箱是1升的!
是要哪种泵比较好呢

网友:
压力决定负载,流量决定速度。,

网友:
赞成9楼的说法。。。。。。

网友(2011-07-22):
有那么难吗? 采用气液增压缸结构的压力机,操作简单,维修方便,出力也能达到100吨,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 我公司东莞沃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就是生产液压压力机的, 有尺寸图和参数图,我明天发上来给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成你们所需要的,就看你们的设计能力了.我附个图片,看看是不是你们需要设计的这种,如果是,明天我把参数等发上来.或直接加我QQ;1657870108

网友:
我想回复下9楼,遇到楼主这样的人我的第一感觉是愤怒和无奈,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他根本就不懂液压,而且还不好好学习,为什么说他不好好学习呢,液压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流量和压力,没有速度找流量问题,没有力气找压力问题,就楼主的这个故障而言,首先做的是什么,测压力啊,他为什么不测压力,没有压力值做参照别人想破头都找不到原因,别人很多人还在这里出主意想办法了。所以遇上楼主这样的人,第一句话就是回家看书去。

网友:
先从直观的查,系统压力能调吗?能,油足够吗?电压,电流稳定吗?都好的。查油缸窜油吗?一个一个查

网友:
简易的液压站,是你们自己设计并制作的还是购买的?若是购买的就要求其供应商来解决,是否存在设计问题?

网友:
    "输出压力为30吨"的油缸,不是随便装到那个系统输出压力都是30吨,这个就是液压传动里面讲的“压力是有负载决定的,速度有流量决定,而最大压力是有溢流阀限制”问题吗。
    第一,你先确定你选的油泵压力参数,比如你这个泵耐压200bar,那肯定是达不到你30吨的要求么!要换泵的;
    第二,泵压力参数没有问题(比如350bar),你再确定你溢流阀的开启压力!测试方法可以在泵出口接一压力表,让油缸空载动作至行程终了,憋压,测试泵出口压力,这个压力一般调定的比你泵压力略大(假如400bar);
    如憋压的测试结果,泵出口压力<溢流阀调定压力 的话,要么溢流阀压力参数选的不对,要么有泄露;
    先分析溢流阀参数,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堵,把泵的压力出口油管封死,然后在泵到堵的油管上接一个校正过的溢流阀(假如校正压力400bar),再把你怀疑的这个溢流阀接上;启动泵,让泵溢流;假如泵出口压力没达到400bar,那就这溢流阀就得现场校正一下;假如泵出口压为400bar, 那说明你这溢流阀肯定没问题,是泄露的问题;
   然后再分析泄露问题,泄露有内泄、外泄;判断外泄,你可以看看你泵站有没有一启动就外漏油的地方;假如没有外漏油,那就可以肯定内泄。
    内泄的问题,稍麻烦,你这个压机系统有三个可能的泄露源:泵、电磁阀、油缸;
    其一,泵只要能起压到你要的300bar,对油缸速度没要求的话,这个完全没影响的;
    其二,电磁阀泄露,测试方法:你可以把阀的A、B口堵住,用泵直接向阀P口供油,测量阀T口泄露量;这个阀的泄露量生产厂家会给一个限定,样本可以查到,如果超标,那就换阀;
    然而,一般情况下,泵、阀本身出现问题的情况不多见得,缸泄露才是我们最值得怀疑的地方!
    再说缸内泄的问题,测试方法:假如你阀A口接油缸大腔,B口接油缸小腔,你可以把B口连接小腔的油管拆掉,让泵供油,直至油缸行程终了,憋压,看小腔是否一直有油液流出不?如有油液一直流出,那油缸内泄肯定无疑了。
    估计这么判断一下,你这个压机系统应该找到毛病所在了;
    设计系统之前,要估算一下流量、压力的,我就担心,你这系统没估算一下,就拼装了;如果真要这样的话,你这压机真够简易的!

网友:
感觉是液压缸内泄露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帖子精辟,得郑重的顶一下,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刚弄液压的人,难免很多地方考虑不到, ...

说得有道理,这是集思广益的地方,要有一定的包容性。

网友:
压力机的安装尺寸我另外了一个贴子,以图片压缩的方式上传了,是我公司生产的压力机,不知道跟你说的那种是不是一样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下不了的话,可Q我  165787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