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如何保证工作时有预压长度,且长时间力值不会变小?

楼主(2011-04-08):
我有一个塔簧,自由长度为34,线径2.0 大端直径15.3 小端10.1  总圈数10圈,有效圈8圈,
现在有个问题,我装配时弹簧牌处于压缩状态,压缩大概6MM,且对此压缩状态下的力值有要求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弹簧装配后不能白拆下,最少要用一年后才能更换
那这上弹簧一直处于受力状态下,问了弹簧加工厂那边,说无法保证,压上去几天就会变小!
材料是用60sii2Mn,有要求两端作并紧磨平和预压处理?
如何保证工作时有预压长度,且长时间力值不会变小?
请懂这块的帮帮我!谢谢!急啊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弹簧绕制以前,将3根较小的退火的60si2mn编制成一根。再绕制。淬火。回火。预压。(我是看有的手枪弹簧好像是这种结构)没有试过。

网友:
换一家工厂,应该是热处理不行,楼主的要求不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问了弹簧制造厂,说很难达到!说是弹簧一直压着都会变短.急死了!
本来是用60Si2MnA的
弹簧还建议我用55CrSi的材料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55CrSi是不错的弹簧材料,发动机的高速气门弹簧就是用的这种材料,耐疲劳能力不错,每分钟工作8000~10000次,能在180摄氏度下连续工作300小时,也许可以达到500小时,没有测试过这么长时间。不过采用的是双弹簧结构,内外两个弹簧。

弹簧受压时间长后其弹力会减小,这个是属于材料蠕变,大多数材料都会有蠕变,只是程度的高低。

弹簧的性能和热处理有很大的关系,淬火过要回火定型,尽可能得到更多的马氏体,没有更好的建议,你找个好的热处理厂问问看,他们更专业。

网友:
好好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把弹簧厂换一个。

网友:
studying !!! more acknowledge more smart!

网友:
继续关注,等高手出现。